光耦6n139最小多大的电流就能驱动?1mA行么?

楼主(2009-07-18):
看了手册,看不大懂,最小多大的电流能驱动光耦?
CTR 800%
6n139 If=0.5ma Vo=0.4V Vcc=4.5V
可以理解成If=0.5ma 输出三极管就导通了?
我想做485通信,隔离一下,担心直接用单片机IO口驱动光耦驱动不了。
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可以

看规格书

网友B:
可以

建议你用TLP521,因为做485用不到高速的光耦,用个低速的就可以了,还便宜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吗,驱动电流和速度有关系的啦

网友A:
做485用不到高速的光耦?

1M的485用得到吗?

网友D(2009-09-23):
1M的485你准备传多远?10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