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为何模拟运行停止时,会显示反汇编代码?

楼主(2009-07-19):
#include <reg52.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P3^3;
sbit led1= P1^0;
sbit irin =P3^0;
sbit irled=P3^1;

sbit bz   =P1^7;
sbit spk  =P1^5;
uint datat1;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s)

  uchar k;
  while(--s)
  {
    for(k=0; k<125; 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uchar i=0x01,k=1;

 led=0;
 bz=0;
 TMOD=0x11;
 datat1=500;
 TH1=(65536-datat1)/256;
 TL1=(65536-datat1)%256;
 TR1=1;
 ET1=1;
 EA=1;
 led=1;
 spk=1;
 irled=0;
 //////////////////////////////////////////////////////////////////////////////
while(1)

  delay(10);
  k++;
  if(k==100)
  {
   datat1++;
   k=0;
   led=!led;
   }
  if(datat1==65000)
  datat1=50;
  led=!led;
  }

/**********************************************************
T0中断函数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6-datat1)/256;
   TL1=(65536-datat1)%256;  //变频
   bz=!bz;//方波输出

}

楼主:
KEIL环境下

为何?
模拟运行时出现的,点击停止运行时,出现反汇编代码窗口.....

楼主:
求助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一般是没有对应的C语句

比如说到了lib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