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工程中用了多大的RAM、ROM?

楼主(2009-07-19):
请教:
我们用的是富士通16位的单片机,开发环境用的是富士通softune。
请各位大侠在下面的文件中帮我看看,在我的工程中,所用的RAM、ROM的大小是多少。

先谢谢了!

原文复制如下: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Contr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1

Option File(s)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PTRS232.opl

Control(s)
  -f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PTRS232.opl
  @ -g
  @ -AL 2
  @ -ra _INRAM01=0x000100/0x0018FF
  @ -ro _INROM01=0xFC0000/0xFFFFFF
  @ -check_rora
  @ -check_locate
  @ -rg 0
  @ -m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LSTRS232.mp1
  @ -pl 60
  @ -pw 132
  @ -alin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LST
  @ -alout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LST
  @ -Xals
  @ -Xalr
  @ -na
  @ -w 1
  @ -cwno
  @ -a
  @ -cpu MB90F549G
  @ -o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ABSRS232.abs
  -Xdof
  -ro _ROM_1_=0xfc0000/0xffffff
  -ra _RAM_1_=0x100/0x18ff

Input Module(s)
     1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BJmb90540.obj(MB90540)
     2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BJstart.obj(STARTUP)
     3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BJvectors.obj(vectors)
     4 E:Long Technologyprosoftune_ide beijing 090604OBJMac11FIN090531.obj(mac11fin090531)
     5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divl)
     6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dto_)
     7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fcmpl)
     8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fmull)
     9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ftestl)
    10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_itod)
    11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shr)
    12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strlen)
    13 D:Program FilesSoftuneLIB907lib905sr.lib(__STD_LIB_faftest)

Error(s)
*** W1372L: The section is placed outside the RAM area or the I/O area (IOXTND)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Mapping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2

S_Addr. -E_Addr.   Size      Section Type Al     Sec.(Top 81)                                                                      C
00000000-000000BF  000000C0  IO    N RW-- 00 ABS  IOBASE
00000100-0000012F  00000030  DATA  P RW-- 02 REL  INIT
00000100-........  00000000  DIR   P RW-- 02 REL  DIRDATA
00000100-........  00000000  DIR   P RW-- 02 REL  DIRINIT
00000130-........  00000000  DATA  P RW-- 02 REL  LIBDATA
00000130-........  00000000  DATA  P RW-- 02 REL  LIBINIT
00000130-00000131  00000002  STACK P RW-- 02 REL  USTACK
00000180-0000018F  00000010  DATA  N RW-- 01 ABS  Register Bank No. 00
00000190-000002DD  0000014E  DATA  P RW-- 02 REL  DATA
000002DE-00001051  00000D74  DATA  P RW-- 02 REL  CINIT
00001052-00001351  00000300  STACK P RW-- 02 REL  SSTACK
00001FF0-00003FFF  00002010  DATA  N RW-- 00 ABS  IOXTND
00FC0000-........  00000000  CONST N R--I 00 ABS  SECURITY
00FC0000-00FC00FA  000000FB  CODE  P R-XI 01 REL  CODE_START
00FC00FB-00FC7F2A  00007E30  CODE  P R-XI 01 REL  CODE
00FC7F2C-00FC7F36  0000000B  CONST P R--I 02 REL  VERSIONS
00FC7F38-00FC7F67  00000030  CONST P R--I 02 REL  DCONST
00FC7F68-00FC8CDB  00000D74  CONST P R--I 02 REL  CONST
00FC8CDC-........  00000000  DIRC  P R--I 02 REL  DIRCONST
00FC8CDC-........  00000000  CONST P R--I 02 REL  LIBDCONST
00FC8CDC-........  00000000  CONST P R--I 02 REL  DCLEAR
00FC8CDC-........  00000000  CONST P R--I 02 REL  DTRANS
00FFFC00-00FFFFDB  000003DC  CONST N R--I 00 ABS  INTVECT
00FFFFDC-00FFFFDF  00000004  CONST N R--I 00 ABS  RESVECT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Symb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3

Symbol Value        Type   Def.  Symbol Name (Top 97)                                                                              C
 00FC7ADC(ABS)      Addr.  LIB    DIVL
 00FC7B53(ABS)      Addr.  LIB   @DTOI
 00FC7B53(ABS)      Addr.  LIB   @DTOL
 00FC7B53(ABS)      Addr.  LIB    DTOUI
 00FC7B53(ABS)      Addr.  LIB   @DTOUL
 00FC7BCA(ABS)      Addr.  LIB    FCMPL
 00FC7C18(ABS)      Addr.  LIB    FMULL
 00FC7F23(ABS)      Addr.  LIB    FTEST
 00FC7E50(ABS)      Addr.  LIB    FTESTL
 00FC7E6F(ABS)      Addr.  LIB   @ITOD
 00FC7E6C(ABS)      Addr.  LIB    UITOD
 00FC33B1(ABS)      Addr.  OM/LM @_Adc
 0000025B(ABS)      Addr.  OM/LM @_CDT
 00FC03BD(ABS)      Addr.  OM/LM  _Capture0
 000002D5(ABS)      Addr.  OM/LM @_ConkDeTmr
 00FC7122(ABS)      Addr.  OM/LM @_ConkMSD
 00000294(ABS)      Addr.  OM/LM @_Conk_Unlock
 00FC012F(ABS)      Addr.  OM/LM @_DefaultIRQHandler
 00FC0555(ABS)      Addr.  OM/LM @_DispLeft
 00FC0BD9(ABS)      Addr.  OM/LM @_DispRight
 00FC1004(ABS)      Addr.  OM/LM @_DispTime
 00FC11D0(ABS)      Addr.  OM/LM @_DispUIF
 0000012E(ABS)      Addr.  OM/LM @_DspIntv
 0000104D(ABS)      Addr.  OM/LM @_FontSize
 00000295(ABS)      Addr.  OM/LM @_Frebrush
 000002D4(ABS)      Addr.  OM/LM @_I111st
 00FC0138(ABS)      Addr.  OM/LM @_InitDevice
 00FC00FB(ABS)      Addr.  OM/LM  _InitIrqLevels
 0000024E(ABS)      Addr.  OM/LM @_MutiDspTmr
 00FC04A0(ABS)      Addr.  OM/LM @_Putchar0
 00FC04AF(ABS)      Addr.  OM/LM @_Puts0
 00FC0477(ABS)      Addr.  OM/LM @_Puts1
 00FC7751(ABS)      Addr.  OM/LM @_RdFncSW
 000002D3(ABS)      Addr.  OM/LM @_Rearr
 00FC02A6(ABS)      Addr.  OM/LM  _ReloadTimer1
 00FC740A(ABS)      Addr.  OM/LM @_TextLoading
 00FC0538(ABS)      Addr.  OM/LM @_TextOut
 00FC6516(ABS)      Addr.  OM/LM  _Uart1_rx
 00FC64F8(ABS)      Addr.  OM/LM  _Uart1_tx
 00003A40(ABS)      Addr.  OM/LM @___dmyc0
 00003A80(ABS)      Addr.  OM/LM @___dmyc1
 00003AC0(ABS)      Addr.  OM/LM @___dmyc2
 00003C40(ABS)      Addr.  OM/LM @___dmyc3
 00003C80(ABS)      Addr.  OM/LM @___dmyc4
 00003CC0(ABS)      Addr.  OM/LM @___dmyc5
 00003FFF(ABS)      Addr.  OM/LM @___endio
 00000036(ABS)      Addr.  OM/LM @__adcr
 00000036(ABS)      Addr.  OM/LM  __adcr0
 00000037(ABS)      Addr.  OM/LM  __adcr1
 00000034(ABS)      Addr.  OM/LM  __adcs0
 00000035(ABS)      Addr.  OM/LM  __adcs1
 0000001B(ABS)      Addr.  OM/LM  __ader
 00003B00(ABS)      Addr.  OM/LM  __canh0
 00003D00(ABS)      Addr.  OM/LM @__canh1
 00000070(ABS)      Addr.  OM/LM  __canl0
 00000080(ABS)      Addr.  OM/LM @__canl1
 00003A00(ABS)      Addr.  OM/LM  __canm0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Symb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4

Symbol Value        Type   Def.  Symbol Name (Top 97)                                                                              C
 00003C00(ABS)      Addr.  OM/LM @__canm1
 000000A1(ABS)      Addr.  OM/LM @__ckscr
 00000010(ABS)      Addr.  OM/LM  __ddr0
 00000011(ABS)      Addr.  OM/LM @__ddr1
 00000012(ABS)      Addr.  OM/LM  __ddr2
 00000013(ABS)      Addr.  OM/LM  __ddr3
 00000014(ABS)      Addr.  OM/LM  __ddr4
 00000015(ABS)      Addr.  OM/LM  __ddr5
 00000016(ABS)      Addr.  OM/LM @__ddr6
 00000017(ABS)      Addr.  OM/LM  __ddr7
 00000018(ABS)      Addr.  OM/LM  __ddr8
 00000019(ABS)      Addr.  OM/LM  __ddr9
 0000001A(ABS)      Addr.  OM/LM @__ddra
 0000009F(ABS)      Addr.  OM/LM @__dirr
 00000031(ABS)      Addr.  OM/LM @__eirr
 00000032(ABS)      Addr.  OM/LM @__elvr
 00000030(ABS)      Addr.  OM/LM @__enir
 000000AE(ABS)      Addr.  OM/LM @__fmcs
 00FC7C1C(ABS)      Addr.  LIB   @__fmull1
 000000B0(ABS)      Addr.  OM/LM  __icr
 0000004C(ABS)      Addr.  OM/LM  __ics01
 0000004D(ABS)      Addr.  OM/LM @__ics23
 0000004E(ABS)      Addr.  OM/LM @__ics45
 0000004F(ABS)      Addr.  OM/LM @__ics67
 00003918(ABS)      Addr.  OM/LM  __ipcp0
 0000391A(ABS)      Addr.  OM/LM @__ipcp1
 0000391C(ABS)      Addr.  OM/LM @__ipcp2
 0000391E(ABS)      Addr.  OM/LM @__ipcp3
 00003920(ABS)      Addr.  OM/LM @__ipcp4
 00003922(ABS)      Addr.  OM/LM @__ipcp5
 00003924(ABS)      Addr.  OM/LM @__ipcp6
 00003926(ABS)      Addr.  OM/LM @__ipcp7
 000000A0(ABS)      Addr.  OM/LM @__lpmcr
 00003928(ABS)      Addr.  OM/LM @__occp0
 0000392A(ABS)      Addr.  OM/LM @__occp1
 0000392C(ABS)      Addr.  OM/LM @__occp2
 0000392E(ABS)      Addr.  OM/LM @__occp3
 00000058(ABS)      Addr.  OM/LM @__ocs0
 00000059(ABS)      Addr.  OM/LM @__ocs1
 0000005A(ABS)      Addr.  OM/LM @__ocs2
 0000005B(ABS)      Addr.  OM/LM @__ocs3
 0000009E(ABS)      Addr.  OM/LM @__pacsr
 00001FF2(ABS)      Addr.  OM/LM @__padr0_h
 00001FF0(ABS)      Addr.  OM/LM @__padr0_l
 00001FF1(ABS)      Addr.  OM/LM @__padr0_m
 00001FF5(ABS)      Addr.  OM/LM @__padr1_h
 00001FF3(ABS)      Addr.  OM/LM @__padr1_l
 00001FF4(ABS)      Addr.  OM/LM @__padr1_m
 00000000(ABS)      Addr.  OM/LM  __pdr0
 00000001(ABS)      Addr.  OM/LM  __pdr1
 00000002(ABS)      Addr.  OM/LM  __pdr2
 00000003(ABS)      Addr.  OM/LM  __pdr3
 00000004(ABS)      Addr.  OM/LM  __pdr4
 00000005(ABS)      Addr.  OM/LM  __pdr5
 00000006(ABS)      Addr.  OM/LM @__pdr6
 00000007(ABS)      Addr.  OM/LM  __pdr7
 00000008(ABS)      Addr.  OM/LM  __pdr8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Symb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5

Symbol Value        Type   Def.  Symbol Name (Top 97)                                                                              C
 00000009(ABS)      Addr.  OM/LM  __pdr9
 0000000A(ABS)      Addr.  OM/LM @__pdra
 0000003A(ABS)      Addr.  OM/LM @__ppg01
 0000003E(ABS)      Addr.  OM/LM @__ppg23
 00000042(ABS)      Addr.  OM/LM @__ppg45
 00000046(ABS)      Addr.  OM/LM @__ppg67
 00000038(ABS)      Addr.  OM/LM @__ppgc0
 00000039(ABS)      Addr.  OM/LM @__ppgc1
 0000003C(ABS)      Addr.  OM/LM @__ppgc2
 0000003D(ABS)      Addr.  OM/LM @__ppgc3
 00000040(ABS)      Addr.  OM/LM @__ppgc4
 00000041(ABS)      Addr.  OM/LM @__ppgc5
 00000044(ABS)      Addr.  OM/LM @__ppgc6
 00000045(ABS)      Addr.  OM/LM @__ppgc7
 00003901(ABS)      Addr.  OM/LM @__prlh0
 00003903(ABS)      Addr.  OM/LM @__prlh1
 00003905(ABS)      Addr.  OM/LM @__prlh2
 00003907(ABS)      Addr.  OM/LM @__prlh3
 00003909(ABS)      Addr.  OM/LM @__prlh4
 0000390B(ABS)      Addr.  OM/LM @__prlh5
 0000390D(ABS)      Addr.  OM/LM @__prlh6
 0000390F(ABS)      Addr.  OM/LM @__prlh7
 00003900(ABS)      Addr.  OM/LM @__prll0
 00003902(ABS)      Addr.  OM/LM @__prll1
 00003904(ABS)      Addr.  OM/LM @__prll2
 00003906(ABS)      Addr.  OM/LM @__prll3
 00003908(ABS)      Addr.  OM/LM @__prll4
 0000390A(ABS)      Addr.  OM/LM @__prll5
 0000390C(ABS)      Addr.  OM/LM @__prll6
 0000390E(ABS)      Addr.  OM/LM @__prll7
 0000001C(ABS)      Addr.  OM/LM @__pucr0
 0000001D(ABS)      Addr.  OM/LM @__pucr1
 0000001E(ABS)      Addr.  OM/LM @__pucr2
 0000001F(ABS)      Addr.  OM/LM @__pucr3
 0000006F(ABS)      Addr.  OM/LM @__romm
 0000002B(ABS)      Addr.  OM/LM @__scdcr
 00000025(ABS)      Addr.  OM/LM  __scr1
 0000002E(ABS)      Addr.  OM/LM @__sdr
 00000029(ABS)      Addr.  OM/LM @__ses1
 0000002F(ABS)      Addr.  OM/LM @__ses2
 00FC7EB5(ABS)      Addr.  LIB    __shrd
 00000026(ABS)      Addr.  OM/LM  __sidr1
 0000002C(ABS)      Addr.  OM/LM @__smcs
 00000024(ABS)      Addr.  OM/LM  __smr1
 00000026(ABS)      Addr.  OM/LM  __sodr1
 00000027(ABS)      Addr.  OM/LM  __ssr1
 00FC7F0E(ABS)      Addr.  LIB   @__strlenN
 000000A9(ABS)      Addr.  OM/LM @__tbtc
 0000006E(ABS)      Addr.  OM/LM  __tccs
 0000006C(ABS)      Addr.  OM/LM @__tcdt
 00000050(ABS)      Addr.  OM/LM @__tmcsr0
 00000054(ABS)      Addr.  OM/LM  __tmcsr1
 00000052(ABS)      Addr.  OM/LM @__tmr0
 00000056(ABS)      Addr.  OM/LM @__tmr1
 00000052(ABS)      Addr.  OM/LM @__tmrlr0
 00000056(ABS)      Addr.  OM/LM  __tmrlr1
 00000028(ABS)      Addr.  OM/LM  __u1cdcr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Symb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6

Symbol Value        Type   Def.  Symbol Name (Top 97)                                                                              C
 00000022(ABS)      Addr.  OM/LM @__uidr0
 00000020(ABS)      Addr.  OM/LM  __umc0
 00000022(ABS)      Addr.  OM/LM  __uodr0
 00000023(ABS)      Addr.  OM/LM  __urd0
 00000021(ABS)      Addr.  OM/LM  __usr0
 000000A8(ABS)      Addr.  OM/LM @__wdtc
 000000AA(ABS)      Addr.  OM/LM @__wtc
 000001D6(ABS)      Addr.  OM/LM @_ad
 000002D2(ABS)      Addr.  OM/LM @_ad_loop
 0000019A(ABS)      Addr.  OM/LM @_addr
 00000198(ABS)      Addr.  OM/LM @_addr1
 000001A0(ABS)      Addr.  OM/LM @_addrbase
 000002D7(ABS)      Addr.  OM/LM @_bfw
 00000289(ABS)      Addr.  OM/LM @_buff
 0000103E(ABS)      Addr.  OM/LM @_cancle_2code
 00001038(ABS)      Addr.  OM/LM @_cancle_disp_rvs
 00000299(ABS)      Addr.  OM/LM @_cancnt
 000001A8(ABS)      Addr.  OM/LM @_cap
 000002D1(ABS)      Addr.  OM/LM @_cap_loop
 000002D0(ABS)      Addr.  OM/LM @_cap_step
 000002CE(ABS)      Addr.  OM/LM @_captur
 00FC35E4(ABS)      Addr.  OM/LM @_checkconk
 00000113(ABS)      Addr.  OM/LM @_checkingot
 00000112(ABS)      Addr.  OM/LM @_checkingse
 00FC5CE9(ABS)      Addr.  OM/LM @_checkreset
 00FC3564(ABS)      Addr.  OM/LM @_checkstate
 00000298(ABS)      Addr.  OM/LM @_cmd
 00FC667B(ABS)      Addr.  OM/LM @_cmd_exe
 00000256(ABS)      Addr.  OM/LM @_conk
 000002CB(ABS)      Addr.  OM/LM @_conk_loop
 000002CC(ABS)      Addr.  OM/LM @_conk_n
 000002CA(ABS)      Addr.  OM/LM @_conk_t
 0000019C(ABS)      Addr.  OM/LM @_conkaddr
 0000027A(ABS)      Addr.  OM/LM @_conkbuff
 0000025C(ABS)      Addr.  OM/LM @_conkbuffin
 0000026B(ABS)      Addr.  OM/LM @_conkbufft
 00000116(ABS)      Addr.  OM/LM @_conkcked
 00000114(ABS)      Addr.  OM/LM @_conkcount
 00FC5E85(ABS)      Addr.  OM/LM @_conkindex
 000001A2(ABS)      Addr.  OM/LM @_conklog
 00000115(ABS)      Addr.  OM/LM @_conknum
 00000259(ABS)      Addr.  OM/LM @_conktype
 00000125(ABS)      Addr.  OM/LM @_count_rx
 0000012D(ABS)      Addr.  OM/LM @_cur_p
 000002CD(ABS)      Addr.  OM/LM @_cur_pp
 00FC050A(ABS)      Addr.  OM/LM @_cursor
 00FC6249(ABS)      Addr.  OM/LM @_cursor_p
 00FC0413(ABS)      Addr.  OM/LM @_delay
 00FC0434(ABS)      Addr.  OM/LM @_delay1
 00FC7073(ABS)      Addr.  OM/LM @_dispconk
 00FC6A93(ABS)      Addr.  OM/LM @_dispstate
 00000126(ABS)      Addr.  OM/LM @_en_rxd
 00000254(ABS)      Addr.  OM/LM @_f
 00FC34D4(ABS)      Addr.  OM/LM @_f_exe
 00FC03AE(ABS)      Addr.  OM/LM  _freetime
 00000250(ABS)      Addr.  OM/LM @_hour
 000002D9(ABS)      Addr.  OM/LM @_hsec
F2MC-16 Family SOFTUNE Linker Symbol List                                                       2009-07-19 20:25:54  Page:     7

Symbol Value        Type   Def.  Symbol Name (Top 97)                                                                              C
 000001A4(ABS)      Addr.  OM/LM @_hz
 000001A6(ABS)      Addr.  OM/LM @_hz_temp
 00000297(ABS)      Addr.  OM/LM @_k_new
 00000296(ABS)      Addr.  OM/LM @_k_old
 00FC6A72(ABS)      Addr.  OM/LM @_led
 0000029D(ABS)      Addr.  OM/LM @_len
 00FC78E6(ABS)      Addr.  OM/LM  _main
 000002D6(ABS)      Addr.  OM/LM @_min
 0000012F(ABS)      Addr.  OM/LM @_ms80arrive
 0000025A(ABS)      Addr.  OM/LM @_mtype
 00000252(ABS)      Addr.  OM/LM @_order
 000002CF(ABS)      Addr.  OM/LM @_p70
 00FC732D(ABS)      Addr.  OM/LM @_parainit
 000002C2(ABS)      Addr.  OM/LM @_pos
 00FC10F3(ABS)      Addr.  OM/LM @_rb
 00FC6390(ABS)      Addr.  OM/LM @_read_uif
 00FC117E(ABS)      Addr.  OM/LM @_rw
 00000293(ABS)      Addr.  OM/LM @_rx_new
 0000029F(ABS)      Addr.  OM/LM @_rxbuff
 00000127(ABS)      Addr.  OM/LM @_rxcount
 000002DB(ABS)      Addr.  OM/LM @_sec
 000002DA(ABS)      Addr.  OM/LM @_sec1
 000002DC(ABS)      Addr.  OM/LM @_seccout
 000002C5(ABS)      Addr.  OM/LM @_sendcnt
 000002C4(ABS)      Addr.  OM/LM @_sendnum
 00001043(ABS)      Addr.  OM/LM @_set_2code
 00001048(ABS)      Addr.  OM/LM @_set_chin
 0000103B(ABS)      Addr.  OM/LM @_set_disp_rvs
 000002D8(ABS)      Addr.  OM/LM @_sfw
 00FC0001(ABS)      Addr.  OM/LM @_start
 000002DD(ABS)      Addr.  OM/LM @_state
 0000029C(ABS)      Addr.  OM/LM @_station
 000002C3(ABS)      Addr.  OM/LM @_step
 00FC63D4(ABS)      Addr.  OM/LM @_store_run
 00FC64C0(ABS)      Addr.  OM/LM @_store_time
 00FC6637(ABS)      Addr.  OM/LM @_store_uif
 00000129(ABS)      Addr.  OM/LM @_str
 000002C6(ABS)      Addr.  OM/LM @_strconk
 00FC7F0E(ABS)      Addr.  LIB    _strlen
 0000029E(ABS)      Addr.  OM/LM @_sum
 00FC0FC4(ABS)      Addr.  OM/LM @_to10
 00000128(ABS)      Addr.  OM/LM @_trap
 0000029B(ABS)      Addr.  OM/LM @_tx_conkn
 0000019E(ABS)      Addr.  OM/LM @_txaddrbase
 000002A4(ABS)      Addr.  OM/LM @_txbuff
 0000029A(ABS)      Addr.  OM/LM @_txconkloop
 00000196(ABS)      Addr.  OM/LM @_txloop
 00FC04D8(ABS)      Addr.  OM/LM @_u0_putstr
 00FC0468(ABS)      Addr.  OM/LM @_u1_Putchar
 000001BC(ABS)      Addr.  OM/LM @_ui
 000001C8(ABS)      Addr.  OM/LM @_ui_temp
 00FC113A(ABS)      Addr.  OM/LM @_wb
 00FC11A9(ABS)      Addr.  OM/LM @_ww

网友A:
你应该能自己算得吧

-ro _ROM_1_=0xfc0000/0xffffff
-ra _RAM_1_=0x100/0x18ff

楼主:
RE 2 楼

0xfc0000/0xffffff:
这是我所用单片机的总ROM区大小:(FF FFF - FC 0000 + 1)/1024=256KB;并不是我的工程中所用ROM的大小呀!呵呵,对吗!?

0x100/0x18ff:
这是我所用单片机的总RAM区大小:(18FF - 100 + 1)/1024=6KB;并不是我的工程中所用RAM的大小呀!呵呵,对吗!?

网友A:
bit 转成 BYTE 要除以 8

楼主:
RE 4 楼

确切的说,我在2楼的回复是有问题:
正确的应该为:
0xfc0000/0xffffff:
这是我所用单片机的总ROM区大小:
(FF FFF - FC 0000 + 1)H=4000H=262 144D;
262 144/1024=256;即256KB。

0x100/0x18ff:
这是我所用单片机的总RAM区大小:
(18FF - 100 + 1)H=1800H=6144D;
6144/1024=6;即6KB。

在这中间,并没有bit 转成 BYTE 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