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语言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07-20):
我们用的是TA8435H驱动芯片!现在就是用C语言控制脉冲去步进电机的转速!要求先加速后匀速再减速!我们现在能使电机转了!但非常慢!请高手指点!最好写个程序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A:
都转了,接下来是具体参数的问题了,跟C语言无关...

网友B:
给你一个例程

// P1_0为脉冲输出端,P1_1为方向输出端
//2相1.8度步进电机,16细分状态下正转1圈后反转1圈
//本测试程序运行在8051系列单片机环境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unit time;
int m;
delay(){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for(m=0;m<10000;m++){;}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f (time<=3200) /* 16细分×200脉冲/周 = 3200 个脉冲/周   如果是其他细分数,请改换相应的数据*/
{
  TR0=0;
  P1_0=!P1_0;
  for(m=0;m<30;m++){;}
  P1_0=!P1_0;
  time++;
}
  else {
  TR0=0;
  time=1;
  P1_1=!P1_1;
  delay();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
void main(void){
time=1;
TMOD=0x01;
P1_0=0;
P1_1=0;
delay();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do {} while (1);
}

想调速度的话,调整定时器设置

网友B:
用芯片驱动,不难

采用TA8435,速度的大小,取决于输入脉冲频率的高低

网友C:
发脉冲,调整发脉冲的速度即可

非常非常容易的

网友B:
xwj大侠给我们普及一下步进电机的东东吧

期待~

网友:
这玩意要转起来容易

但转得很好不容易,加速度要快,又不丢步,足够你研究大半年的了

网友D:
细读TA8435文档,应该不难

网友B:
芯片类的驱动都不难,做好PCB即可

速度这块要靠控制

网友:
是吗?

就做个最简单的梯形加减速好了,不要去整网上流传甚广的什么爬两步速度又保持几步

网友E(2009-10-15):
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