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管脚驱动三极管发生的问题啊??

楼主(2009-07-20):
我用P3.6口去驱动一个三极管,我的接法很简单,就是P3.6口出来接一个4.7K的电阻,跟着接一个三极管,型号是MMBT4401,在三极管BE极并接一个10K电阻,E极直接接地,如图所示。当我给P3.6一个高电平时不但驱动不了三极管,反而把P3.6拉低了,电平先约为0.9V.这是不是驱动不了而嵌位呢,具体分析原理是怎样呢,谁能指教小弟一下。当我把那个4.7K的电阻直接去掉时,即将P3.6悬空,P3.6还是高电平,一接通就拉低了。谢谢

网友A:
8051 I/O口的结构决定的

8051的话去掉R23,R22取小一点或直接短路就行了.P3.6设置为高电平的话,电压不会为VCC.这是8051 I/O口的结构决定的,原因可以自己看一下8051 内部 I/O电路,自己想一下.但是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把R23去掉看看

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R23的影响不是很大,你看看是不是R23的电阻选错了,或者烧掉而短路了,你在检查看看,再不行把R23去掉对电路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网友C:
根本不需要R23

先直接去掉R23再说

网友D:
加1K上拉

网友:
我们的大学教育

四年下来用三极管搭个开关来用都搞不定,所以我就只好从不用那玩意

网友E:
传统的51高低电平驱动能力是不对称的

  高电平驱动能力差(uA级),低电平驱动能力强(mA级)。LZ恰恰用的是传统51差的地方,这是LZ平时不注意这些细节的结果。

  其实,只要LZ去掉对地电阻,NPN三极管改为像BSS138之类的N-MOSFET,就可以稳定驱动了(此时可以把串联电阻换成100欧姆左右)。双极型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可上面我说了,这正是传统51差的地方;而MOSFET是电压驱动,则很适合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LZ的电路应该考虑了上电时光耦的状态。如果上电时不想让光耦导通,则建议还是改为PNP驱动。如果光耦控制端的电流能控制在2mA以内,可以直接用MCU的IO驱动,前提是光耦的控制端上拉到VCC,串联电阻后用低电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