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问个弱弱的问题:switch case 语句中case后面跟的值如果不是按顺序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示例如下:

        switch (nVar)
        {
            case 8:...break;
            case 9: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3: ...break;
        }

网友A:
没啥区别

网友B:
可能在执行时间上略有不同

我感觉其实开关语句的用法,也是按顺序逐个比较情况(case),当有此情况时,相应的执行对应的操作,所以如果你的执行的事件的标志case的顺序不一样可能会影响判断的优先的问题,但是由于指令执行速度之快,所以可以忽略,基本没影响,我只是猜的,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C:
如果后面有BREAK的话是没有区别的

一般编译器自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