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金属面板的触摸按键方案

楼主(2009-07-21):
此面板 是全金属的外壳
没有一丝空漏 上面的数字是丝印的
我用使用过的一款ATLABS的芯片试了下
通过这1.5MM的金属板 后没法触摸工作

有谁做过类似案件方式
ATMEL 的蜗牛TOUCH 或者MICROCHIP 的mtouch
能实现吗

网友A:
中间按键与周边的金属是导通的还是绝缘的?

如果是绝缘的,可以用检测工频感应信号的方式。

楼主:
RE

匠人
导通的 正个一大块全部完整的金属

网友A:
如果是导通的似乎检测不出来吧

网友B:
如果真是一块铁也能按,那真是让俺大开眼界

网友A:
俺也想开开这个眼界

网友C:
可以

pic能实现,只是面板要加工过,在按键部分搞的薄一点,能在按键的时候产生形变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网友D:
那还不如用N个轻触开关在下面实惠!

网友A:
在按键的时候产生形变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那不还是轻触开关吗

网友E:
铁板隔着还能按就真开眼界了

网友F:
据说MICROCHIP 的电感mtouch,可以实现

据说MICROCHIP 的电感mtouch,可以实现

网友G:
按键间隔开就可以实现

楼主:
re

是整个一块 铝合金面板

这个答案告诉我的是我老板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特意去看又看走眼了。

查了MICROCHIP的 电感MTOUCH

是支持金属触摸的,塑料面板反而是不支持的

网友H:
MICROCHIP的 电感MTOUCH可以实现

他是靠检测按压时金属面板变形时PCB上电感传感器的电感量变化识别触摸的。对面板和下面的PCB板的加工和装配要求很高,而且不同的力度触摸面板效果有很大不同。
可以说是非常不实用,生产麻烦,做成产品也不好用。

建议楼主看一下,隔离绝缘面板的电容感应芯片,
www.wincomtech.com.他们的产品稳定性高,使用方便,抗干扰能力强。比较好用

网友I:
老x玩过基于声波检测的实物

感觉并不是很好用(相对于电容触摸)

网友A:
洗碗机总算回来了

欢迎回归

网友E:
呵呵,发现有人憋不住冒泡了...匠人快给倒茶

楼主:
re

看到匠人称xwj 为洗碗机

我也试着在搜狗上打XWJ 出来的居然是 xing玩具 汗一滴!

现在用的是电容式的
等我亲眼见了外壳构造
再决定方案了

网友J:
洗碗机咋滴了

心灵受到了某种创伤?
回来吧,俺亲爱的老乡。

网友K(2010-07-19):
请参考以下资料:
SJT-D5201A 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模组

SJT-D5201A模组是一款专为金属壳台灯和金属壳照明产品开发的触摸式LED恒流调光模组,具有触摸开关、触摸三段调光和触摸四段调光三种功能。可在不改变原产品结构的基础上直接升级为高端触摸调光产品。模组应用简单,工作稳定,电源适应能力强。

功能设置:
     通过设置OPT1和OPT2可实现4种工作模式,设置方法如下:

      OPT1            OPT2                功 能 描 述
      Open            Open        上电OFF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Open            Short        上电OFF状态,直接开关ON/OFF模式。
      Short            Open        上电为低亮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Short            Short        上电OFF状态,四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灵敏度调节:
    因实际应用的感应电极(金属壳)大小会有所不同,其接至电路的灵敏度也会不同,感应电极面积越大灵敏度越强,反之则弱。此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改变PCB板顶层的CE1和底层的R4的参数,将灵敏度调节至最佳状态。
    CE1:典型参数为1uF,容量越大灵敏度越高,但不要大于3.3uF。
    R4:典型参数为1MΩ,阻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其阻值不要大于4.7MΩ。

应用注意事项:
  1、感应电极连接线越短越好,且Touch-Line尽可能靠近实际触摸节点的位置。
  2、若用于金属壳台灯,其底座部分请用绝缘体,避免所放置桌面是导体或有其他金属体而导致触摸失效。
  3、供电电源的种类会影响灵敏度,如果感应电极采用的是大灯体,请使用传统(电感)变压器的供电源。

技术咨询:dicky@soujet.com   0755-61272909

网友L:
哥们,当前的触摸感应按键基本上都是电容式的,触摸的物体是导体时接触上或者靠近会影响板子上的电容值,处理芯片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有触摸的依据
但是,如果是你用的是金属面板,由于它是导体,则一定会对触控电路部分产生影响
所以做触控一类的东西,建议改用其他的没有导电特性的面板
不然,你用谁家的都会有问题

网友L:
看你做的东西有点像电梯控制器,我知道有一家蛮大的做这种产品的公司在用CY8C21534做触摸按键的项目

网友M:
看看mcp的mtouch吧,貌似支持全金属面板的

网友L:
CY8C21534 再次路过

网友H:
microchip 有一个电感式的触摸方案,是靠检测金属面板微小变形后在金属面板后面PCB的电感变化来识别触摸动作。
这个方案可以工作但是安装麻烦成本高,要命的是每个人按面板的力道不一样金属面板变形也就不一样,你自己可能能按得动的东西换个手劲小的就没反应了。

网友H:
www.wincomtech.com
专业触摸感应技术

网友N:
有关MCHP的电感型触摸方案:
1、金属面板可以做
2、如果坐得好的话,电感方式比电容方式更可靠
3、金属面板加工和生产成本较高、
4、相对于电容方案,电感方式是需要产生形变的。
5、通过金属面板在按键位置处的形变,从而改变PCB上电感线圈中的插入损耗,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你可以想象成一个通电线圈中插入一个铁芯和不插入铁芯的区别,具体如何检测即使不看MCHP的资料,也都可以想象出来!
6、电感方案的麻烦不在于其可靠性,而在于那个形变,如果按键尺寸较大的话,则就好处理得多了。
7、使用电感方法不存在电容方案的防水问题
8、使用电感方法对高频辐射干扰相对敏感,需要高水平的EMC对策处理。
9、使用电感方案可以比较可靠且容易的支持多键操作。
10、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过金属探测器,其实那个的原理和这类似
11、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过TI的无磁流量检测方案,其实那个的原理和这个也是类似的。
12、电感方案和使用按键从实际效果看其实差不多,当然,如果使用电感方案,这个形变可以做到比较小,让用户基本感觉不出来,而按键方案一般行程相对大得多,如果贴PVC的话,高温下容易脱落。

网友O(2020-03-30):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款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程序,把10位AD值用十进制的方式从数码管输出来,手指不靠近时显示660-680,靠得很近时显示640-670,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8,这是我公司一直在用的单片机,调试也是找了一块控制板试的,引脚 上焊的弹簧,请高人指点,到底该怎么做,或是说这种方式可不可行,我看还有说用振荡的,请高人先给指明方向,小弟在此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