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做无刷电机刹车??????

楼主(2009-07-24):
请问各位大侠:
     本人在做无刷电机刹车的程序,单片机用的是xc846.现在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在电机高速的情况下刹车?

网友A:
..

加大摩擦力

网友B:
你的问题过于笼统

如果能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C:
纯电子刹车话,能量全消耗在MOS管和电机线圈...

最简单就是点刹,  单片机控制MOS让绕组全部短接到地,延时,让绕组全部悬空,延时,让绕组全部接到地,延时...几个轮回吧.

要控制好别太过哦,不然很容易烧东西.毕竟转动的能量全部要消耗在线路上.

网友D:
想起F1现在提倡的动能回收系统

  也许可以考虑当成发电机回收动能?

网友B:
电子刹车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功能

正如4楼所说的

刹的太轻几乎没有制动效果;
刹的太重,反电动势很高,会烧管。

网友B:
关于反充电功能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想起F1现在提倡的动能回收系统

  也许可以考虑当成发电机回收动能?

--------------------------------
5楼所说的功能,在电动车控制器行业内称为“反充电”功能,有些控制器还像模像样地有一个输出指示灯,用于指示。但实际上这点电能是很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有些控制器的反充电功能指示灯根本就是一个假信号而已。

网友C:
终于又像样子了,与匠人共勉...

网友C:
俺有琢磨无刷无感电机的快速反应,

快速的前进后退,用在赛车上.  如果纯电子刹车很麻烦啊,,,很容易烧MOS管的.难控制,车子在高速前进中猛的后退.而且电机是无感的.

网友B:
EABS不是做不到,而是低成本条件下做不好

汽车上不惜血本当然没有问题。电动车控制器,市面上一块板才卖多少钱?由于成本的压制,有些功能只好“捣浆糊”了

网友C:
无刷与发动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