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8255扩展口? 急用 谢谢

楼主(2009-07-24):
我用的 51单片机 现在用C写程序  写大套的程序  现在就是 口不够用的  我这就8255   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来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呀

建议你先把中文学好

网友B:
晕,如今都流行串转并,哪还用那个大东东

网友C:
我用过,很早了,具体一点,

我用过,很早了,具体一点,是哪里不好用,不然怎么回答

网友D:
太老的芯片啦,

功耗还挺大,4年前我用的时候,就没买到原装芯片啦,都是拆机的片子

网友E:
好好看器件手册

    8255是早期标准片,资料非常多。当然,8255早已停产十多年了,如果是做产品应避免使用,做校内课题当然是可以的,这个芯片也很容易用,前提是阅读理解。

网友F:
8255的东西。。。。

一开始是要写一些状态字,配置一下
然后按照标准的ram进行读写就可以了
找本老一点的51书上应该有例程
但是地址要根据自己的硬件片选译码来编写

网友G:
re:

任何器件都要关注生命周期,你们这产品也设计的太那个了吧。。

网友H:
8255的初始化时间很长,几个ms

网友I:
呵呵 N年前用过

那个时候就很难买了,只有二手的.

网友J:
CMOS的8255功耗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这个芯片的确是比较老了。研究性质的话,使用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做产品,还是不要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