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TC89LE52RC的朋友吗?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最近重新用起51单片机,系统是3.3V的,要求有ISP
所以就选了STC89LE52RC,江湖上传说ISP是傻瓜式的,简单的不得了

我买回来10个,按照他们公司datasheet手册上的步骤下载,就是连接不上。
而且发现里面有程序,因为有的灯在有规律的闪。
怀疑是买到假芯片,所以从另一家又买了10个,现象一样。

硬件问题可以排除,做过几年了,这个东西的硬件不会搞错。

我怀疑是他个鸟公司随意改里面的loader固件版本,导致命令不兼容。

有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提醒一下,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

没用这种的,不过你可以查一下是不是内、外部晶振的设置,还有复位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打电话去问,直接打老姚的手机。。

人还爽快的。我用过1K,没问题

网友C:
STC的ISP是要重新上电的哦~~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我正在用

STC的单片机我正在用,STC的单片机握手特别复杂,对电源功率和信号的功率要求的都比较高。
STC的单片机出厂有些是带演示程序的,P0到P4依次亮。

网友E:
可能

你使用了外部看门狗,下载时没断开

网友F:
新型的说是串口就可以,有些要P0.0/P0.1都接地才可以

网友G:
呵呵,STC出厂时装了个跑马灯程序

下载程序时要先按下载,再痛器件电源。。。
说明LZ比较粗心

网友H:
按照步骤做 STC应该没什么问题

请确定按照步骤做没,以前发现STC不能烧写都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I:
怀疑lz的232芯片的问题

怀疑lz的232芯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下载不进去的情况,后来发现买了市面上的假冒的max232的芯片在低压下工作不正常,uart同步时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J(2016-05-21):
朋友你好,我最近也用了这款单片机,下载程序遇到问题,希望得到你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