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有三角函数计算吗?

楼主(2009-07-26):
(无正文)

网友A:
数学函数库,可以用

只要是c都能用

网友B:
汇编也可以调用啊,只要能给它建个环境

网友C:
同意三楼

数学计算最好还是自己根据需要建函数.

网友D:
占用空间大,速度慢。

建议用查表法代替复杂函数的计算

网友E:
查表也不好,弄几面个数据

查表也不好,弄几百上千个数据,也很占资源,最好还是据自己需要建立

网友F:
都有自己的库。你用的编译器C的手册

网友G:
八位运算很麻烦

八位运算很麻烦的,我原来做过一个AD转换的结果需要用到浮点数倍数运算,头都大了,运算量很大,很不好控制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要使用这些运算,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使用,建表是个很好的建议,现在ROM都很大,只要不是太出格的结果,查表比较要比运算快很多

网友C:
楼主可以用查表加插值来做,

呵呵 本人仅仅是建议.没做过.原来做过求COS值的,但只精确到0.01 表格只要100字节.

网友H:
当然有。。。。。。。。复数的运算都有函数库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查查一书。仿真一下结果看看先。

网友I:
精确度不要求很高的话还是自己写吧。

调用的函数对于51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

网友J:
呵呵 本人仅仅是建议.没做过.原来做过求COS值的,但只精确到0.01 表格只要100字节.
引用 网友C:

同意。

网友K:
c语言库里面有的,关键是看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了

网友L:
根据楼主的提问,楼上的各位让他自己搞三角函数?难为人哦。还是调用吧

网友M:
自己做三角函数也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