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7-27):
    最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谁能指点一下啊?是一个显示器的触摸屏,然后点下去的时候有时点跑,跑到左边1cm的地方去了。然后再还原。
    个人觉得好像是第一个点定不好,因为之后画线都很圆滑位置很准。我尝试过减少门限阈值,点漂移问题没有了,但响应不好,然后给第一个点做了500次的采样求平均,也还是漂。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兄弟们给个意见啦^0^

网友A:
估计是软件低级BUG了... 不是触摸的问题

LS先试下丢掉前面2个点不要看看...  然后仔细分析下软件处理流程,

楼主:
ls的建议我想想,还有就是

点中间区域的时候是没怎么飘的,不过边缘区域就飘的明显了。

网友A:
先换屏试呢?

楼主:
这个产品是个替代品

同样的屏,人家原版做的就没有漂,好像是台湾佬搞的,不得不说,这个产品人家做得很好。

    不过人家装备精良也是一个因素,我想从公司拿个逻辑分析仪回家看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个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昨天晚上,我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一把数据,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源头。
       原来,在新版触摸板上点下去的时候,原始读取到的数据本身就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以点(0xce4,0xxxx)的x轴变化为例,它就有一个0xb7X到0xceX的变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时间很长,于是就产生了抖动,可以得出,0xceX-0xb7X=0x17X,抖动的幅度很大达到了整个屏的1/10了,而在旧版上,点同样的点,除了第一个数据是b字头外,其他全部是c字头,而且马上就稳定在0xceX和0xcfX之间。
       进一步说,问题就应该在于硬件本身或者驱动程序了,由于读中部点的时候没有大的漂移,我个人更倾向于是硬件的原因。
      今晚就打算给每个触摸屏连接管脚加个1000pf的电容试试改善看究竟是不是。
      到时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明天再贴一下。

网友B:
一条大河向东流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