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让人想不通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27):
实现一个AD0804的液晶显示程序,AD0804用led显示的程序和LCD显示的程序分别可以调通,但综合到一起,就是显示不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又在接入AD的电路上跑单独LCD程序,却也运行不了,液晶没有反应,真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多多指点~!
附有程序和硬件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7101332992.rar

网友A:
1 分模块调通AD,LCD,LED.

2 硬件上整合,注意因脚配置和资源分配
3 注意模块无偶合无互相资源,特别是引脚上的牵扯.
4 MAIN.C调用各模块接口,注意大流程
5 查看今天的RP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