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or(i=0;i<8;i++)和for(i=8;i>0;i--)有区别吗?

楼主(2009-07-27):
FOR, TE, AC, IO
在DS1302程序中(如下),不明白for(i=0;i<8;i++)和for(i=8;i>0;i--)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前者就是不行!!!这个问题让我搞了一天,程序基本上都一句一句地跟别人的校对了,连变量名后来都改了,就差没整个拷贝过了。。。。后来发现别人的程序这句话也不能改,一改就错。。。而且网上的DS1302程序大都是用后者。。。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郁闷的要死,泪奔。。。

/**********1302:写1字节(上升沿有效)***********/
void wr_byte1302(uchar byte)
{
    uchar i;
    ACC=byte;
//    for(i=0;i<8;i++)//为什么不可以???????
    for(i=8;i>0;i--)
    {
        ds1302io=acc0;
        ds1302sclk=0;
        ds1302sclk=1;
        ACC>>=1;
    }
}

网友A:
帮你顶上去

看不出什么不同来。
是不是跟你用了ACC有关

网友B:
看一下生成的汇编代码不就搞定了

  还有,在C51编程中,我最“痛恨”写C风格的人用ACC之类的东东,这不明摆着和编译器过不去吗?!累加器和寄存器这类资源是C编译器的“饭碗”,你居然跟它抢?!

  我猜测问题很可能就是因为滥用ACC。

网友B:
2楼发言真快,居然跑到我前面去了,呵呵

网友C:
注意标点符号

网友D:
有影响,后者在KeilC51下能编译出DJNZ指令

3楼说得好,确实不应该跟ACC抢饭碗
其实,只要临时声明个bdata变量,Keil就会自动采用最聪明的方法优化成ACC相关指令,而用户根本就不用关心这些。

网友E:
晕,不要去乱用那些紧缺资源...

网友F:
如果真正理解了该芯片的动作时序,

你完全能够以你的思路用C描述出来,可能别人的程序较简洁高效,可狠多时候理解不了别人的东西时,还得自己去下功夫。

网友G:
如果你用第二中应该定义成有符号的

uchar i 改成 char i;

网友H:
好像在8位机里

for(i=0;i<8;i++)比for(i=8;i>0;i--)编译的代码大,执行的也慢些,因为判断是否等于零,有个标志位,很简单,而判断非零的等于几,就复杂些,所以在8位机里,推荐for(i=8;i>0;i--)用法。最近在STM32上试了下,两者编译的代码一样大,但是执行时间没比较,没仔细研究汇编代码

网友I:
我一般这样用 for(i=8;i!=0;i--) ,这样最小

  缺点是循环里给数组赋值第一个会赋不到

网友J:
改那句还不如改循环里面的内容..

网友K:
re

抛开ACC不讲

就DS1302 中关于for(i=8;i>0;i--)与for(i=0;i<8;i++)的区别?
我也是1年多前遇到的
到现在也没解决 明白

10楼的回答比较同意。

网友L:
这点区别,可以忽略不计;

这点也去计较,太小气;

网友M:
执行效率不一样

不过有些MCU上效率区别不大

网友K:
re

在普通51 的11.05926M下
试验过 ,问题如楼主所说一样!

网友N:
当然有区别咯,编译的指令不一样,执行时间不一样,51下面

51下面我们研究过的,--指令要比++指令快,因为有一条特殊的--指令的

网友K:
RE

下午 也试了下 keil 的环境下模拟时间

for(i=8;i>0;i--)与for(i=0;i<8;i++)
大约相差也就几十us 吧

但对于一些其他的功能函数 使用这2个都可以

唯独DS1302时 就是会出现for(i=8;i>0;i--)可以
for(i=0;i<8;i++)不行

还是没完全理解,谁来正解下

网友O:
这个问题,你去查看一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首先,使用ACC肯定是不推荐的,除非对编译器很了解,知道后续的代码不会冲掉ACC的内容。
再者,两个for循环式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效率,同样也请查看汇编代码,然后单步看执行时间。

网友N:
你不是已经得到结果了吗

你不是已经得到结果了吗,51有一条自动减一然后跳转的指令,只用一个周期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以后跳转就要用两条指令所以速度比较慢
ds1302这种对时序有严格要求的iic总线芯片,如果使用速度缓慢的51单片机的话,确实,不同循环的细微时序差异都会导致时间上的错位,所以说时序还是要严格计算,节约时间啊

下午 也试了下 keil 的环境下模拟时间

for(i=8;i>0;i--)与for(i=0;i<8;i++)
大约相差也就几十us 吧

但对于一些其他的功能函数 使用这2个都可以

唯独DS1302时 就是会出现for(i=8;i>0;i--)可以
for(i=0;i<8;i++)不行

还是没完全理解,谁来正解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的讲解。。。学到好多

再谢。。。呵呵。。。

网友P:
.

DS1302的时序要求间隔时间要短的很,但是for++的语句时间长了点。for--的时间比较短。因此for++不符合要求。于是只好用for--了

网友H:
11楼,你的程序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你对程序执行不了解所致
用for(i=0;i<8;i++),i的值0到7(共8次)执行后面的语句,i=8时就结束了,用for(i=8;i>0;i--),i的值8到1(共8次)执行后面的语句,i=0时就结束了,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当然就执行不到,解决起来很简单,假如数组为a,用下标法的话是a[i-1](a[8-i]可是实现从头开始),用指针的话是(设指着为p,且已经指向a),p+i-1(p+8-i也可是实现从头开始),也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是基础

楼主:
24楼所言不对,应该是跟ACC有关

因为我改成别的变量就行了,如下:
void wr_byte1302(uchar byte)
{
    uchar i,temp;
    temp=byte;
    for(i=0;i<8;i++)
//    for(i=8;i>0;i--)
    {
        ds1302io=temp&0x01;
        ds1302sclk=0;
        ds1302sclk=1;
        temp>>=1;
    }
}

我怀疑执行:i++,需要用到累加器ACC,所以又冲突?????菜鸟级猜测。。
好像减法也要用到的吧?!呵呵,回去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Q:
。。。

考虑到 ds1302xx 什么的应当是IO操作,而i 是unsigned char 型,
那么程序体本身并不会影响ACC的操作,问题在 i=0 这个初始化操作上,
一般情况下 i=0 会编译成
CLR A
MOV Rx, A
(这里将你以前付给ACC的值变成0了,从而使结果不正确)

而 i=8 会编译成
MOV Rx, #8

从代码量上,都是2个字节,但从执行时间上,后一种更优(在一般的51上,某些所谓super 51不在此列),我不知道KEIL为什么采取第一种方式,-^-

网友K:
re

楼上
这问题 我总算明白了
实际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自己太懒 没去看反汇编

网友B:
  真不明白版主干嘛删我那个主题为“事实胜于雄辩”的贴子。我好像并没有乱说话吧?

网友R:
qjy_dali 是什么时候发的“事实胜于雄辩”贴?如果正好是在系统升级期间发的,可能没有被转换到新版来。

网友S:
学习了,收获很多。

网友B:
倒啊,我那个贴子就在27楼后面。我发表了两个呢,结果现在就看见后一个了。前面那个“事实胜于雄辩”的贴子就是详细列出了++和--两种情况下所生成的汇编代码,从而以“事实”说明是因为在C代码中乱用累加器而导致问题。

网友B:
算了,俺也懒得再输一次了。总之这个事,太伤感情了:'(

网友T:
LS,哦很抱歉,论坛改版期间的很多数据无法全部保留,敬请原谅。但是21ic依然很感谢ls的积极参与,再接再厉

网友B:
放心,俺是21IC的老会员了,郁闷一会就忘了:D

网友U:
找了半天,我也遇到这问题了,看看!

网友V:
汇编语言里能找得到答案,你去看一些汇编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W:
--是比++的效率高,代码能够优化,是不是ds1302要求很严格的时序造成的,乱猜的

网友X:
我用的ACC没问题

网友Y:
可是在读取DS1302数据时用ACC作变量是可以用
for(i=0;i<8;i++)这是为什么?哪位大侠再赐教下

网友Z:
只学到中断系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