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换:如何将0-10V电平转换为0-5V电平?

楼主(2009-07-27):
各位大侠,一个电路出来的电平信号低0V,高10V,请问如何转换成TTL电平?同时,如何能满足高频要求(大概200kHz)?有什么现成的芯片或电路吗?谢谢了!

网友A:
以前用与门做过。

用门的话要注意有的会延时。

网友B:
直接电阻分压不行么?

如果驱动能力够得话,直接电阻分压最好

楼主:
分压估计是不行的,时延肯定大;什么三极管有这么快呢?

网友C:
允许多大的延时?

网友D(2012-11-21):
电阻分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时延大?

只要实现y = 0.5x就可以了。用运放也行。

网友E:
只要输入信号的驱动力够强,用电阻分压完全可行。再说了,就算功率不是太强,还有电容可以补偿嘛(如果你了解示波器表笔的输入电路,这不是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