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份竖排的16点阵汉字库,请大家给个线索

楼主(2009-07-28):
LCD本身显存是竖排的,UCDOS上用的16点阵是横排.直接读取要变换,费时间还费单片机的空间,想想还是用竖排的较好.
Google了一下,没有发现直接能用的,那儿有此类现成的转换好的.不妨提醒一下.俺要用到的,我想大家也要用到.如果实在找不到,再考虑自己写一个工具.

网友A:
还是推荐HZDotReader

楼主:
我现在是要一个完整的竖排字库,不要小字库

老X,HZDotReader能整体转换?

网友B:
能的,,,可以一次一个大字库

楼主:
哈哈,HZDotReader果然很强大,谢谢大家推荐.

网友C:
fopen fread for for for fwrite flcose

也很快的。几年前用turboc写过,电脑被偷过一次后就没了

网友D:
就用横排字体

就用横排字体,

写程序的时候一行为单位竖者写试试

网友D:
惭愧没看清题意

惭愧,没看清题意,

LZ就是不想变换.

网友E:
我碰到的情况刚好相反

需要24点阵的横排字库,但ucdos里的刚好是竖排的。最后自己写工具做的转换。

网友F:
用字模提取软件自己做一个

挺简单的事儿

网友G:
有意思

在学习中

网友H(2010-04-10):
我现在也在找啊~~

网友I:
void HZK_Convert(unsigned char *s1,unsigned char *s2) //字模数据变换
{
int idata i=0;
for(i=0;i<32;i++) s2[i]=0;

for(i=0;i<128;i++) (s1[i/8]&(1<<(7-i%8)))?s2[i%16]|=(1<<(i/16)):0;

for(i=128;i<256;i++) (s1[i/8]&(1<<(7-i%8)))?s2[i%16+16]|=(1<<((i-128)/16)):0;
}
可以用上面的这个变换函数,就是把HZK16的横向转为竖向的,s1是源数据,s2是目标数据。你可以试试!

振南电子 www.znmc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