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具有pca功能的单片机计数

楼主(2009-07-28):
具有pca功能的单片机具有捕捉功能,想利用此功能实现每秒脉冲数目的测量

对寄存器不太理解,哪位能举个例子,比如我从cxe0输入1khz方波,结构应该在那个寄存器里体现CCAPMn?

网友A:
没必要使用PCA

只是为了实现每秒脉冲数目的测量直接使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就行了,没必要用PCA来做,费力不讨好。

网友B:
PCA模块具有好几个功能

你要设置寄存器使PCA模块工作在捕捉模式
捕捉模式还分上升沿捕捉和下降沿捕捉
每来一个脉冲,PCA的标志位都会置1.然后需要手动清零。

网友C:
效率太低

思路没错的。

以前也想着这样做,但事实上那个中断太多,导致效率太低。

对,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