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computer00等等等...坛友,问个技术问题.

楼主(2009-07-29):
R25的作用是什么?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半导体器件关断时,并非真正的开路,而是相当于阻值非常大的电阻,会有非常微弱的漏电流通过器件。关断Q1时若无R25,则控制电路的漏电流会通过Q1,导致Q1导通。R25分流了控制电路的漏电流,因为漏电流很小,在R25上的压降不足以使Q1导通,电路的可靠性也就提高了。

另一种是:在某些特殊场合 例如温差较大时,R25能起好的作用

请问 哪种说法靠谱?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用P3.6口去驱动一个三极管,我的接法很简单,就是P3.6口出来接一个4.7K的电阻,跟着接一个三极管,型号是MMBT4401,在三极管BE极并接一个10K电阻,E极直接接地,如图所示。当我给P3.6一个高电平时不但驱动不了三极管,反而把P3.6拉低了,电平先约为0.9V.这是不是驱动不了而嵌位呢,具体分析原理是怎样呢,谁能指教小弟一下。当我把那个4.7K的电阻直接去掉时,即将P3.6悬空,P3.6还是高电平,一接通就拉低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抬高导通门限,提高抗干扰能力

假如三极管导通电压是0.7V
无R25,IO输出0.7V,三极管就导通,
有R25,IO输出0.854V,三极管才导通(这个电路R25小了点)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IO口可能是上拉输出,不是真正的图腾柱式的输出,输出的拉电流非常小,
要是这样的话,最要改成灌电流驱动方式,即改成PNP三极管。

楼主:
多谢awey 期待其他不同的见解.............

或更通俗易懂的见解............

网友B:
51的IO口适合低电平驱动,,,不适合高电平驱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我也来解释一下

P3.6置1时,相当于用一个几十至一百k的电阻上拉,不妨设为70k(一般51系列单片机差不多就是这个值)
Q4一开始截止,相当于P3.6用一个4.7k+10k=14.7k的电阻接地
此时P3.6的电压为5V*(14.7/70+14.7)=0.86V,和你测得的P3.6的电压比较吻合
在这种情况下,Q4还是保持截止状态,因此无法驱动

网友D:
最佳答案

上电复位MCU的IO是什么电平?
很多MCU是高阻,不加电阻,三极管的B是不确定的,会乱动作。

网友D:
把8050换成MOS,这个电阻也去不掉。

所以LS的解释都不对。

网友E:
LS的解释都对

但用于CPU驱动时,这个10K电阻要不要都没关系,差别不大

网友F:
第一个问题第一种说法正确;第二个问题请看7楼的解答

今天论坛氛围不错,回答技术问题的人相当的多:-)

以后就靠大家了,我和圈圈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我们上班时间都上不了网:-(

网友G:
怪不得好久没见OO

网友H:
渤海三叠浪

如果你把 R23 去掉,而且 NPN beta 值在 200 以上,则可以驱动 NPN. 原理很简单:8051 的上拉驱动能力太弱,而且一旦端口一旦被拉低,端口弱上拉会被关闭。

1 楼中的 R25, 取决于 PG4 是否存在高阻态,否则漏电流以及热躁电流会让Q1半导通。如果PG4 仅仅为高低两态,则R25可以不用。

网友I:
上拉电阻也是有阻值的

虽然一般会在比较大的范围波动,标准51大概在几十到100K之间..
至于第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加的,MCU的输出低电平在灌电流不的情况下远远小于0.7V...

网友J:
匠人认为对于一些单片机来说这个R25是多余的

如果 IO口本身能够提供较大的灌电流,把电平拉在0.7V以下,R25就没有必要了吧?
当然,我说的不是51.

网友K:
且。。。

如果是漏电流的话,不要这个10K电阻直接串进一个1N4007岂不是更牛XX啊?!

网友H:
yewuyi, 串进一个1N4007 没有任何意义。

无论是正接还是反接。即便反接,二级管也无法阻断微弱的漏电流,毕竟二级管不是真正意义的开关。

15楼程序匠人,如果接mcu 输出口,则R25就没有必要,毕竟多数mcu输出口没有高阻输出。需要当心的是复位时,很多mcu io是高阻态的输入口,有可能带来一定的麻烦。所以从可靠性的角度看,R25有必要。

网友J:
复位时,很多mcu io是高阻态的输入口,有可能带来一定的麻

同意highgear这句话。复位时,IO口是高祖态,需要R25来把电平下拉到地。

所以,如果三级管后面推动的是执行机构,如继电器,那么这个电阻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是推个蜂鸣器或LED什么的,我觉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省略)

网友C:
为什么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时要在be间加电阻呢?

一时没想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J:
回 smileagain

假如单片机复位时,IO口是高组态,那么三极管有可能会导通。

如果是继电器,那么就会误动作。因为继电器后面往往还要控制别的东西,比如加热丝、电机之类。那后果可能就比较严重了。(想象一下,假如那电机带动一个电钻,而你的手正无意识的放在钻头下面,这个误动作会导致什么?)

而如果只是LED ,或蜂鸣器,最多只是灯闪一下,或蜂鸣器微弱叫一下,不会有实质性的危害。

网友K:
二极管是电流型元件

没有足够的电流根本就不会导通,IO口的那点漏电流根本不足以让二极管通了。

如果用电压估算,假设二极管需要压降0.7V,三极管基极再需要0.7V,两个加起来总也比那0.85V稳定把?!

网友J:
二极管比电阻贵多少倍?

网友K:
呵呵,要想省钱还会选择不能强上拉的89C5X那样的MCU吗?

网友L:
20楼匠人

为什么 “假如单片机复位时,IO口是高组态输入口,那么三极管有可能会导通”?????

网友D:
为什么匠人的解释吃香?

匠人的解释我早就给出来了,LS的道理我早就说了。是不是大家都拍MP啊?

网友J:
是啊,24楼的问题,8楼已经给出答案了

引用 网友M: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8楼: 最佳答案

上电复位MCU的IO是什么电平?
很多MCU是高阻,不加电阻,三极管的B是不确定的,会乱动作。

网友L:
.

关键是 为什么 很多MCU是高阻,不加电阻,三极管的B是不确定的,会乱动作??

楼主:
嗨 bhsdlmj 可够菜的

不过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事实上---------------- 高阻输入 动作不定原因很复杂  估计没人能搞清楚。所以bhsdlmj大侠没有必要追究了 记住了就行。因为别人也不会 哈哈

网友D:
高阻就是悬空,== 电阻另一段什么都没接

== 三极管的B什么都没接

楼主:
三极管的B什么都不接,怎么能引起乱动作呢?

网友J:
那原因可就多了去了

电磁干扰啦、静电啦、刮风啦、下雨啦、打雷啦、。。。

网友N:
R25可不用

R25的原本作用是防止漏电流或干扰引起的误动作,但三极管是电流型放大器件,假如放大倍数为100,集电极电流为50mA时基极也需0.5mA电流,一般干扰不会这么大,所以R25一般不用,大家可将R25去掉基极悬空试试?但用MOS管或高放大倍数复合管时R25是一定要的!

网友E:
三极管个B,没那么容易被骚扰的

即使它个B空荡荡,什么也不接,要想通个它个B搞得它个C上的继电器有反应,还真是不容易的事,除非那干扰的电力十足。

网友D:
什么叫严谨

加R25和不加R25的区别就是严谨和不严谨的区别

楼主:
美国的火箭从天上栽下来就是不严谨造成的

可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C:
懂了,呵呵

那么如果用的是PNP三极管,最好也用个电阻将其基极上拉,是这样么?

网友J:
不能这么一刀切

引用 网友M: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5楼: 什么叫严谨

加R25和不加R25的区别就是严谨和不严谨的区别

---------------------------------
匠人觉得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不能一刀切。

楼主:
一刀切有什么不好的呢???

不久损失个电阻么?没有别的损失了吧

网友E:
有时加了反而不能工作

就象楼主位的情况

楼主:
宁愿不工作 也不能让它误动作啊

宁愿不把火箭发上天    也不能让火箭乱飞啊!!!

一旦乱飞  损及就大了!!!!

网友E:
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

怎么扯到火箭上去?火箭内起火了你希望灭火装置不动作,还是乱动作?

楼主:
楼上看样子对美国火箭时间毫不了解。

建议多查查资料。
我的意思是美国火箭出事时由于不严谨造成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搞丢火箭。

就是一个程序员把一个字的数  放到 一个字节里,结果溢出了。结果 火箭就失去联系了。搞丢了。

这难道不是不严谨造成的么??

网友O:
R25纯属多余

对于其他控制来说,R25是标准

但对于51来说,R25纯属多余,

为什么这样说,

对于51来说,控制三极管,对于 51 的 IO,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R25一点忙也帮不上,低电平的时候就是截止,这时候51的IO电压远低于三极管的基极导通电压,三极管何来导通?

对于高阻,和低电平一样,三极管没有基极电流,说什么都是白搭

51的IO只有这几种状态了,你还指望51把三极管的漏电流也关短?那请问,三极管的漏电流是什么数量级

至于有些人担心打雷之类的干扰,那些担心完全多余,因为有这么大的干扰,整个电路都不正常,小小一个R25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网友P:
那电阻有两个作用

1. 对于复位过程中默认为INPUT的I/O,起下拉作用,与内部弱上拉分压,低于三极管导通电压;
2. 基本非门的抗干扰措施

俺一般直接用一颗带阻三极管了事...

网友J:
对“严谨”与“不严谨”的理解

如果因为疏忽,该加电阻的地方没有加,这是“不严谨”。包括那个火箭的例子,也属于这个范畴。

如果知道这里本来要加一个电阻,但是综合考虑,深思熟虑,为了节约成本,再充分评估了风险之后,最后决定不加,这也是一种“严谨”的态度。

也许你会觉得一个电阻不值钱。如果一个产品中要用到10个,年产10万个产品呢?100万个产品呢?这就不是一个电阻的问题了,而是100万、1000万个电阻的问题。

当然,对于没量的东西来说,一个电阻确实不值钱。或者对于火箭这种安全性要求高的产品来说,就算这个电阻是纯铂金做的,也千万不能省。

所以我说要综合考虑,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E:
不了解,对火箭一点也不了解

但加不加R25决定是否严谨说不过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说不加R25就不严谨,那样太死板了,规则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

网友Q:
各位言之均颇为有礼。本人支持匠人。

叶兄加二极管的方法似乎有一定缺陷。
在10uA量级,一般的1N4148的压降还是比较小的,特别是高温的情况下。
应该进行定量分析。
哪位有空实测下,呵呵。

网友D:
LZ的可以工作啊

把R25换成100K不就行了吗?R25一定不要省。

楼主:
楼上仁兄 :R25越小基电流越大吧!!!

网友K:
俺忘记了,似乎10uA连二极管也通不了。。。

哪位有空翻下1N4148的手册看看。。。

网友P:
洗白了

俺忘记了,似乎10uA连二极管也通不了。。。

====================================================

正向电流,只要加了正向电压就一定会有

正向压降,只要流过正向电流就一定会有

导通电压,定义的是产生一定正向电流的PN结电压

网友Q:
附图是Vishay的1N4148正向I/V数据。

可以看出0.1mA时,90度已经低于0.4V了。

网友K:
呵呵,扣字眼没有用,你送进去10uA电流看看能不能通?!

谁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P:
费劲

4148串个1M,接10V,你说回路有没有电流?PN结有么通?

网友E:
本来二三极管就没有通不通之说

只能说导通程度,你加0.6V,流过1ma也叫导通,加个0.3V,流过1ua也可叫导通。

楼主:
楼主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了

结果竟然....................

大家对该问题的解答却是五花八门。

这么简单的个小破问题竟然 ............

可见 很多人的基本功都不扎实

网友:
呵呵,真是热闹

我基本功太烂,插不上嘴

网友E:
61楼在开展自我批评吗?

网友L:
63楼说得有道理啊 呵呵

网友R:
圈圈上班可以上网,但是就是没空…………

楼主(2010-08-14):
圈圈上班可以上网,但是就是没空…………
引用 网友R:

大侠忙啥?

网友S:
能创效益,又不出问题,就是好的。

一个度的问题:lol

楼主:
能创效益,又不出问题,就是好的。

一个度的问题:lol
引用 网友S:

标准的元老级人物啊

新手可不能有这种不思进取的思想啊

我算是发现了 水平越高的人越懒

网友T:
楼主啊,下拉不需要,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器件,不是电压驱动,干扰要想把这个管子导通,很要费点劲,再说就是导通了对蜂鸣器也没啥影响了。串的那个电阻是多余,二极管是多余。这个帖子可是正好说明Proteus不能回答的问题——多一个没必要的元件,多一个不可靠因素。

网友U:
很好的问题,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