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9-07-30):
现在用的直流电机是12V,工作电流是100mA,带齿轮减速,电机上面有个电位器,通过读电位器的电压反馈可以知道电机的转动位置。如果要使电机转动到某个特定位置,比如50%,那么我可以使得电机在60%的时候减速转动,这样可以防止过冲。关键是每个电机的参数不一样,这个减速函数怎么设计才能具有通用性?而且对于同一个电机来说,正转和反转的惯性也不一样......

网友A:
如果想一次就停在你需要的位置,精确度还要特别高的话,

闭环控制,是需要微调的。只靠减速就达到要求不太可行。

楼主:
对于固定的电机可以以1%步进

关键是无法做到通用.......

网友B:
搞个自学习的加减速程序用于调试就可以了

至于生产,当然批量参数会比较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