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为什么跳动这么大

楼主(2009-07-30):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这2个测量的引线长度不同导致结果不同

网友B:
滤波是必须的

网友C:
把活跃份子枪毙掉

网友D:
楼上什么意思,好怕怕。。。。。

网友E:
SD16确实不怎么样,与C8051F352的16位AD相比简直就是垃圾,我以前用过,不管怎么搞最多相当于11~12位的C8051F的AD,也不知道TI是怎么做的,居然还是最强的模拟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