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468单片机震荡模式有CRYSTAL,RC,PLL.什么是PLL

楼主(2009-07-30):
模式,从没用过,需要外部再接晶振吗,PLL震荡一般在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PLL 倍频

主频使用PLL模式,辅频要用32768HZ的晶振

网友B:
PLL=锁相环路,Phase Locked Loop

楼主:
在什么情况需要用PLL模式?定时更精确,还是别

的原因,还是为方便倍频功能的使用,单片机我知道有基于主频的分频例如我外接4M的晶振,可以有1:256的分频,还能倍频,通过设置使单片机工作时钟提升到8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