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烧HEX或BIN具体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3-07):
例如上位软件发HEX文件,单片机直接可以将它写进 AP FLASH区吗?还是要
将它先转换成2进制再下发。

而BIN文件是2进制的,是否也可以直接写进 AP FLASH区

网友A:
各种单片机不同,报上型号,自有相告。

楼主:
re

stc89c54

网友A:
串口下载的。

简单说就是单片机里有2个独立程序区,一个用来从串口收数,写到另一个里面。这个叫IAP,STC还没有做ISP的本事。

HEX文件和二进制不同,有自己特殊的结构,但是最终下载到单片机串口上的是二进制数据,这个转化工作由PC完成。

楼主:
re

3Q
就是说PC软件选HEX时,自己会搞定成2进猪!
和我MCU的写FLASH没关系
我只管把2进猪写进FLASH。

STC没有ISP本事我不太明白。它不可以?看来我没理解?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系统可编程,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 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

网友B:
其实,上位机就是在控制时序,也就是几根控制线而已

如果时序是公开的话,在datasheet里面就可以找到,例如AT89S51

同样,你用个小单片机控制这个过程也是可以的~~~

网友A:
STC做得简单,就是串口,跟SST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