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错,就是无法下载,烦劳楼主贴一下

楼主(2008-03-08):
如何实现低成本,高精度,高稳定性的DA输出?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需要输出电压,电流等信号,特别是在工控行业中,4-20mA的转换经常要用到,如果采用AD421芯片来做的话,可以轻易实现一个16位的DA输出电路,但是成本颇高,在很多的项目中用不上如此昂贵的芯片。
既然现在很多的仪表中都使用了单片机,为何不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DA呢?
实践表明,这样完全可行,PWM可以通过定时器来产生,然后经过一个转换电路,可以实现一个隔离的DA输出。
后页是该电路:
该电路来源于实际应用!用该电路做隔离的4-20mA或者是1-5V的变换电路,可以达到0.5‰的精度以下,同时成本很低。
PWM经过光耦隔离后,由于波形可能发生畸变,所以,经过一个门电路来整形。然后经过两个一阶滤波电路得到一个直流电平信号。改信号经过运放和反馈回……………………

PS:余下部分请到 本人博客下载!

“手心的嵌入式之家”:http://emailli.21ic.org

谢谢!

网友A:
PWM做DA很常见,只是转换速度很低

【PWM经过光耦隔离后,由于波形可能发生畸变,所以,经过一个门电路来整形。】

如果波形发生畸变,经整形后,精度将大打折扣。另外,精度还与电源电压的精度有直接的关联。

楼主:
实际上,该电路可以做到14位的

同时,电源精度对该电路没有影响的!

该电路 控制的是电流

网友B:
emailli 是做隔离栅的呀??

网友C:


楼主:
可以下载的吧

TO 4楼:

我现在在公司是做 端子表这一块的,包括你所说的隔离栅

工控行业也算国内前三的了

5楼:

可以下载吧。

楼主:
重新链接了一次

现在下载应该没有问题了。

再次测试了一下

网友D:
谢谢LZ,麻烦问你个问题

如图所示:
1、U552是个什么IC,是与门还是或门还是别的呢?
2、你的参考电压VREF是多少伏的呀?2.5还是5V呢?
谢谢楼主

网友E:
不错 ,值得参考,

  请问楼主在哪里?

网友D:
顶一下,争取把LZ给顶出来

网友F:
工控行业也算国内前三?那家?

在深圳,工控行业前三比较难。

上海,北京,重庆 仪表厂家很多。

深圳我知道些的大概是 江元,万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