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行ISP时可否控制P口

楼主(2008-03-08):
STC89C54在ISP时接收串口数据和发送应答
原ISP代码是将其他管脚都置高
如果自己写ISP的代码 可以控制管脚比如P1.6,P1.7用它来控制422通信时的2个控制脚高低?

楼主:
re

知道的通知
一声啊

网友A:
STC准确叫IAP

不知道STC对BOOT做固化没有,固化了你就写不成了。推荐SST的51,用起来放心得多。

楼主:
RE

回NE5532
是在BLOCK1里面固化的,但可以通过他们的编程器把自己写的ISP烧进去替换原来的ISP程序

主要是我没法确定到底可否控制其他脚。

问了STC他们没给我答案!
大家出出注意。

网友A:
你用SST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没人管的情况了

STC的问题不好说。实在不行你用华邦的嘛,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