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串口通讯

楼主(2008-03-08):
我有个系统,根据门开关的情况控制20个门锁(即一个门开其余十九个门必须上锁),由于这些门距离远,我想用20个89C2051组成一个串行通讯系统.一个2051做主站,其余做从站.距离远,选用485通讯.每个2051的串口接一个MAX485进行通讯转换.我想问,这样设计可行吗?系统稳定吗?抗干扰性能怎样?如果可行的话,匹配电阻应选多大?还是用PLC来控制?如果用PLC控制,距离远.布线多.输入信号不用中继,用24V信号要衰减.有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何不用一个单片机直接带20个锁呢?锁头和感应单独传输。

楼主:
有衰减

如果用一个单片机,信号传输的距离太远了。最长有80米。用12V信号的话,衰减太大了。有好办法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这个思路总体上是可以的,不过同样最主要的还是抗干扰的问题,我以前也搞过类似的485系统,功能是实现了,不过不是很稳定,通信有时候会出错。

网友C:
一个单片机应该没问题

一个单片机应该没问题。速度又不会快,多判断几次。

网友D:
你的线路是怎么走的

比如说计算机网络学的总线型, 星型,环形,综合型,这在485里很有讲究

楼主:
星型好点吧

19个单片机把门开关的情况传给一个单片机,然后这个单片机吩咐其它单片机怎么控制.   如果用PLC,输入信号不加中间继电器可以吗?线长,衰减大吗?

网友E:
总线型485稳定性是个问题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