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ORD中符号输入问题

楼主(2008-03-09):
请问,在WORD中,怎么输入一个圆圈包住A的符号啊
就像①一样,不过圈中的1换成英文字母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

我试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输入

网友A:
看下面的图儿~~~最右边的那个按钮应该就可以~

网友A:
补充一下,呵呵

先选中一个字/字符,然后点那个按钮

网友B:
插入--符号--带括号的字母数字

楼主:
啊~~

用blitzero 的方法打出来了,以前看到那个按钮,但没反应过来是作什么用

我开始也是用xwj的方法找那个符号,但我这没有啊,刚试了下也没找到,只有数字加个圈的,可能word版本不一样

我后来还专门找了个数学符号编辑器,竟然也没有

谢谢两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