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的控制线都要接吗

楼主(2008-03-11):
我看见905的控制线有11根之多,在一些测试代码里也用了很多

他本身有SPI总线,接4根就行了吧

网友A:
SS,SCK,MOSI,MOSI,TX_EN,TRX_CE,nRF_DR....

/*---nRF905管脚配置--------------*/
#define nRFPORT P0

#define TX_EN   P0_25//
#define TRX_CE  P0_26//
#define PWR_UP  P0_31//
#define nRF_CD  P0_12//
#define nRF_AM  P0_13//
#define nRF_DR  P0_15//EINT2
#define nRF_CS  P0_7

#define SCK0    P0_4//
#define MISO0   P0_5//
#define MOSI0   P0_6//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1854/message.aspx

网友B(2010-03-02):
得接的啊

5分钟了解常见短距离无线芯片的基本特点,正确选择
http://shop35079098.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15620063.htm
无线手持机应用,你也可以做自己的大哥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20cff5d2e5a557.htm
无线ARM开发平台,嵌入式与无线的结合,为开发高端产品搭建共赢平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3fa944cf1f78cd.htm
无线云台控制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0MjMzOTg4.html
四轴飞行器器人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6oG2gLdR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