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单片机使用flashmagi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8-03-11):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P89LPC934,使用Flashmagic实现程序下载,外接晶振死活不振,开始用的是flashmagic最新的4.x版本的,总是不能通信,后来换成了2.45版本的,成功了。第一次程序下载成功以后,程序可以通过内部晶振跑起来,然后再下载就不能成功了。
我看到网上说第二次需要 通过检测终止控制信号触发芯片复位进入ISP模式,我第一次程序没有设置EBRR位,是不是就挂了?
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看看这篇文档了

http://www.zlgmcu.com/philips/yingrong/lpc900/LPC900_ISP_ICP.pdf

看完就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B:
LPC9XX单片机性价比不错

是替代杂牌51单片机的理想选择。

楼主:
to zlgmcuCHTZ

这篇**我看了,发现我写的测试程序里头没有 帧间隔初始化代码 ,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用三个脉冲的方法试试,我下载了ISP900,运行软件,结果在7脚RTS并不能产生三个脉冲,郁闷,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还是周工的软件再骗人?
另外有一个问题,晶振不启振,是不是跟哪个寄存器的配置有关系?

网友C:
挺好挺好

楼主:
to all

不过后来自己按照资料上的时序模拟出了三个脉冲,但还是没办法进ISP,郁闷得很,各位大虾?能否再支支招,谢谢!

网友B:
用ICP

LPC芯片推荐用ICP模式编程

楼主:
re 终于成功了

开始用电路搭出来了三个脉冲,还是搞不定,最后没有办法,用其他单片机模拟了一个精确的20us的三个脉冲,终于进入传说中的isp了

我主要考虑到以后的升级,所以选择了isp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