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与ARM9串口通信,求解,问题太奇怪了,搞不定,谢谢

楼主(2008-03-11):
ARM7与ARM9串口通信,求解,问题太奇怪了,搞不定,谢谢

使用一个ARM7TDMI的芯片,与一ARM922T的芯片通信,

波特率为:9600,

单独测试:
ARM7TDMI可以与PC机通信正常,收发均无误;
ARM922T与PC通信也没问题,

把ARM7TDMI与ARM922T放在一个板上后,ARM9可以收到ARM7发的所有数据,
但ARM7收不到ARM9的数据,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数据已经到了ARM7的PIN脚,信号无误,(用PC连接测试可读出数据)

但ARM7一点反应都没有,串口的接收中断也没进,

两个ARM7的软件一样,

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先各自自环测试看看~~~

楼主:
我做了ARM7芯片的回环测试

老HOT,
我做了ARM7芯片的回环测试,可以收到数据的,

网友A:
ARM9芯片也回环测试???肯定是波特率偏移

各自和PC通讯正常即可二者通讯...

不会是把线接错了???

TX_ARM7-TX_ARM9,RX_ARM7-RX_ATM9????

哈哈~~~这种错误也是会发生的~~~

网友B:
哈哈,很有可能,收接收,发接发

楼主:
ls的二位看看我写的

/////////////////////////////////////////////////////////////////////
把ARM7TDMI与ARM922T放在一个板上后,ARM9可以收到ARM7发的所有数据,
但ARM7收不到ARM9的数据,
/////////////////////////////////////////////////////////////////

这个我最初讲了得,,

只有ARM7收不到数据,所以肯定不会是线接反了,
且我用示波器测过TX上的信号,信号没有失真,

还有,我做过尝试,就是把ARM9的TX接到旧的ARM7板上,也可以收到数据,,
排除波特率的可能性,

楼主:
附注

附注:

1)最初我怀疑过芯片故障,所以我把新板上的ARM7与旧板上的ARM7对掉过,
(拆换IC费了好大的功夫啊,)
拆换后发现与PC通信还是OK的,收发无误,证明不是水货IC造成的,

2)新板与旧板ARM7的外围电路没有太大差异,软件是一样的BIN文件,

楼主:
顶,等兄弟们支个招

问题太怪,等兄弟们帮忙啦,

目前这样的机我做了两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A:
ARM9->PC->ARM7行吗???

楼主:
这种接线出来应该就没问题了,但产品不能这么做嘛,

这种接线出来应该就没问题了,但产品不能这么做嘛,

我在想是不是要串电阻或别的原因,,

我把ARM9的TX飞线到旧板就OK了,,(旧板上没有ARM9,只留了一个UART接口)

明天去了把ARM9和ARM7间先割断,或把ARM9取掉,看下问题,(取ARM9要麻烦好多,BGA封闭,没办法了,只能一点点试了,)

。。。。。。。。。。。。。。。。。。。
查明是哪个地方的影响

网友C:
奇怪问题

楼主:
今天上午又做了测试

今天上午又做了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把ARM9取掉,用新板上的ARM7去和PC通信,收发正常,

把问题集结到信号上去:
用示波器分析发现PC到ARM7的信号为 4V 左右,
(注:板上的上拉为3.3V--47K),232的驱动能力也太强了吧!!!!!!

原ARM9出来的信号为3.3V,开始怀疑是ARM7的芯片设计有问题,

芯片工作电压为 3.3V ,内核工作1.8V ,说明书上也没写串口要5V,哎,

再去核实问题所在,目前还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