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如此设计,有何问题?

楼主(2008-03-11):
本意是按键的同时灯亮,测试的时候烧单片机引脚,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P01口串个电阻呀

网友B:
开关上串联一个电阻或者

稳妥的做法是在P0口串联一个IN4148二极管到开关,负极朝P0口

楼主:
二位的方法我明白!谢谢

还有一个疑问请教,本电路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对于IO口的灌输电流不知有那些说法,查了一下,据说与单脚灌输电流和总的灌输电流大小有关,不知如何理解,期望指点!多谢!

网友C:
按LZ的接法是不会烧IO口的

楼主:
如果路数过多就会烧了!

问题找到!
原因如下图,说明在AT89S52 datasheet 23页 直流特性有详细说明!上传部分截图!

网友D:
这种接法很普遍,P0口串个100的电阻可更好保护P0口

网友E:
P0口是集电极开路的

它不会输出电流,灌电流的话也不应该烧管教啊,不明白。
哪位大侠知道的,能说细的不。谢谢!

网友B:
如果不加保护

万一程序跑飞的时候,做外部读写操作,P0口就是数据线,那时候就会烧引脚了

网友F:
51不会烧

网友G:
可能是静电打坏的

串电阻加电容保护,再不行并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