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函数只被调用一次

楼主(2008-03-12):
这是我得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L_hz_disp16(0x04,0x00,su);   L_hz_disp16(0x04,0x10,du);
  L_hz_disp16(0x06,0x00,qiang);L_hz_disp16(0x06,0x10,up);
  EX0=1;
  return;
}
功能是用来在液晶上显示汉字
可是结果发现只执行了L_hz_disp16(0x04,0x10,du)和L_hz_disp16(0x06,0x10,up);
感觉前面的字被覆盖了,可是把这几条语句放主程序里就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不应该叫函数只被调用一次,应该叫函数调用问题

网友A:
调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