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运行暂停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教89c54在上电显示版本号后就不动了,轻轻毃一下电路板后就继续自检。运行后偶尔也出现暂停再毃电路板后又继续运行。怀疑电路板接触不良,请问那个管脚开路可造成此现象?电路板上的每个焊点几乎都从新焊过不见效,不知是否是双面板的过孔有问题?这种情况可能吗,请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在线等

在线等各位高手

网友A:
这种情况不一定,我知道有一下几种可能:

1.单片机运行正常,显示部分没有刷新,检查显示部分电路或程序
2.单片机运行正常,等待某个输入
3.晶振不正常,造成单片机停止,检查晶振

网友B:
难道所有的都接触不良

网友C:
检查LCD是否接触不良?可能在等待LCD的忙信号

网友D:
嘿嘿

给个原理图吧

楼主:
显示用的CS1694

显示用的CS1694驱动LED数码管难道是显示驱动芯片有问题?晶振换过了,肯定不是程序问题因已量产。如果是等待某个输入那它是在等什么呢?它只是停止还不是从新运行,毃一下后就继续运行。正常运行后也会暂停毃一下还会继续运行,运行结果都正常,就是会暂停。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