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烧不进去

楼主(2008-03-13):
   今天和老师借了块单片机实验板,电源,下载线都好的。在老师那里可以烧进去文件,可是一到我电脑上就不行了。我在我同学电脑上烧文件进去也不行。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教下。
  我的C程序是KEIL写的,HEX在KEIL里生成的,烧录器用的是
STC-ISP,芯片是89C52RC,程序正确。

网友A:
你的机子的操作系统

你们学生的操作系统呀,总是追求最新的,要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跟得上的,如果是usb口线,要插到后面,那里的驱动能力大一些

楼主:
是串口的

   忘了说了我连的是串口的。软件是3.5版本的,应该算是新的了。操作系统是XP的。不是VISTA的。刚才还以为是串口有问题。查一下串口也都是打开的。

网友B:
方向没插反吧?再有就是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开关没按下

ST的那个下载板上有一个使P1两个口接地的按钮

仔细看看配得芯片资料吧,都有讲的,

网友C:
re

先点击ISP软件的下载按钮,再打开试验板电源

网友A:
xp系统就够新的了,建议换成wi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