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板

楼主(2008-03-13):
资源:
      1 .采用STC8951RC(与标准51指令、脚位完全兼容),支持在线串行ISP下载。也可支持Philips公司P89C52系列单片机串行下载。
2 .供电方式:USB供电
3 .串口RS232
4 .4个LED发光管
5 .四位数码管
6 .4个独立式键盘(包含外部中断按键)
7 .一个蜂鸣器
8 .1602液晶接口(液晶为选配件)
9 .128X64液晶接口(液晶为选配件)
10 .DS18B20温度传感器(选配件)
11 .IrDA红外接收头
   功能:
     1  IO控制LED闪烁
2  定时器0控制LED 1S闪烁
3  外部中断0(按键)控制LED亮灭
4  多种频率产生警笛声(蜂鸣)
5  四个按键控制四个LED对应亮灭或液晶的翻页。
6  1602液晶显示。
7  KS0108、或ST7290液晶显示。
8  四个数码管上分别显示1234
9  串口通讯,上位机和下位机互相通讯。
10  DS18B20温度传感器显示出温度值。
11  红外接收,红外遥控控制指示灯或液晶的动作等。

楼主:
实验板

Easy51系列单片机学习板 开发程序实例

一、基础知识
1)    学习51系列单片机基本知识。找一本单片机教材放在手边,边实战边学习
2)    了解STC单片机的基本特点
3)    了解Easy51系列单片机学习板的电路原理(阅读随板光盘说明书)
4)    学习STC单片机ISP软件及下载的方法(下载地址:www.mcu-memory.com)
5)    学习Keil C51软件的基本使用
6)    学习C51的基础知识
二、入门实验
1)    Hello Word:把P23口置低,点亮一个LED灯
2)    基本I/O口实验:使用延时方法,控制一个LED灯闪烁(P23)
3)    定时器基本:使用定时器,控制一个LED灯以1S钟为周期闪烁
4)    定时器应用:控制4个LED以流水灯形式闪动
5)    外部中断:按下ENT键(P32),点亮一LED,再按下ENT键,对应LED灭
6)    I/O键盘检测:分别按下一键,对应的LED被点亮,再按下键,则灭
7)    蜂鸣器基本驱动:使用延时方法,控制蜂鸣器发声
8)    蜂鸣器驱动应用1:使用高低两种频率值,产生警笛声
9)    蜂鸣器驱动应用2:播放音乐——
10)    数码管显示应用1:在第一个数码管上任意显示0~9之间的数值
11)    数码管显示应用2:在4个数码管上“同时”显示不同数值,如1,2,3,4
12)    综合实验1——计数器:在数码管上显示按ENT键(P32)次数,(先十六进制显示,再改十进制)
13)    综合实验2——秒表:在数码管上显示秒数
14)    综合实验3——分秒表:前两位显示分钟,后两位显示秒钟,中间小数点0.1S闪烁
15)    综合实验4——方波信号发生器:0~200Hz,步长10Hz,P23输出
16)    综合实验4——简易跑表:前两位数码管显示秒数,后两位显示百分秒;按一下M键开始计时,再按一下停止;DN键清零
17)    综合实验5——可多段计数的跑表:按一下M键开始计时,每再按一下记下当前计数值,最多记四段;按一下UP键停止,再按一下UP键,第一个指示灯亮,并显示第一段计数值;继续按UP键,下一个指示灯亮,并显示下一段计数值;DN键清零
三、课程设计实例(综合实训)
1)    综合实训1——简易电脑时钟:前两位显示小时,后两位显示分钟,中间小数点0.5S亮,0.5S灭。按M键一次,进入修改小时模式,第一个指示灯亮,按UP或DN键可对小时进行修改(加或减);按M键二次,进入修改分钟模式,第二个指示灯亮,按UP或DN键可对分钟进行修改(加或减);按M键三次,返回到时钟显示模式。
2)    综合实训2——带音乐闹钟的电脑时钟:在上述简易时钟基础上,增加音乐闹钟功能。音乐为:       ;按M键三次,进入修改闹钟小时模式,第三个指示灯亮,按UP或DN键可对小时进行修改(加或减);按M键四次,进入修改闹钟分钟模式,第三个指示灯亮,按UP或DN键可对分钟进行修改(加或减);按M键五次,数码管上显示“LL.00”或“LL.01”, “LL.00”表示贪睡闹铃功能关闭,01表示贪睡闹铃功能开启,按UP或DN键可在00或01间循环选择;在贪睡闹铃功能关闭时,可按任意键停止当前闹钟,或不按键,则闹钟1分钟,以后再不响。在贪睡闹铃功能开启时,如按下除UP键外的任意键,停止当前闹钟,如不按键,则闹钟1分钟;当过5分钟后,闹钟又会重新响起,如此循环,只有按下UP键时,才能停止闹钟以后再不响。
3)    综合实训3——带整点报时的音乐电脑时钟:在上述实训2基础上,增加整点报时功能。整点报时功能:每当半点时蜂鸣器短鸣一声,每整点长鸣对应次数(12小时制,晚上10点到早上七点之间都不报时),例如1点长鸣一次,2点二次。按M键六次,数码管上显示“BS.00”或“BS.01”, “BS.00”表示整点报时功能关闭,01表示报时功能开启,按UP或DN键可在00或01间循环选择。
4)    综合实训4——利用STC单片机内部EEROM可掉电存储功能,实现实训3的设置参数及当前时钟值,在掉电后仍可保存,重新上电后参数不变,从掉电时的时钟开始继续计时。
5)    设计实训8——方波信号发生及测量表(0~90Hz,步长10Hz)P23输出、P32输入;前两位显示输出频率,后两位显示输入的测量值
6)    设计实训9——PWM信号发生及测量仪(50Hz,0~99%占空比可调节)P23输出、P32输入;前两位显示输出占空比,后两位显示输入的测量值
7)    设计实训6——警笛声报警器:蜂鸣器发出警笛声,同时指示灯像警灯一样闪烁。(四个指示灯要焊接成:红绿黄红——硬件修改备忘)
8)    设计实训10——PS/2电脑键盘接口:在键盘上输入数字,数码管显示对应值
9)    设计实训11——PS/2鼠标接口:能检测鼠标的左或右点击,并显示点击次数
10)    综合实训3——PC机与单片机的RS232简易通讯:先实现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码管显示对应数值;再实现自己编写PC机程序(MScom控件)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在TXD及RXD上能增加通讯指示灯就最好了,并且把TTL电平串口加电源及地引出一SIP5接口——硬件修改备忘)
11)    综合实训5——PC机通讯的电脑时钟:在实训4的基础上,增加一个与PC机通讯的功能,可在PC机上设置所有参数,并且可在PC机上显示单片机板的计时时间的功能。

(以下内容需选购相应选配件才能实现)
12)    设计实训1——18B20电子温度计
13)    设计实训1——带电子温度计的电脑时钟
14)    设计实训2——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TC9012F),数码管显示按下的键
15)    设计实训3——可红外遥控的电脑时钟
16)    设计实训6——1602液晶显示程序
17)    设计实训6——基于1602液晶显示的多功能电脑时钟
18)    设计实训6——12864液晶显示程序(ST7290驱动芯片)
19)    设计实训6——12864液晶显示程序(KS0108驱动芯片)

相关链接:http://www.laogu.com/laogubbs/see_26101.htm

楼主:
PS2 键盘 程序c语言 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sbit KEY_CLK=P1^7;
sbit KEY_DATA=P1^6;
//PS2每次发送11个数据位分别为起始位+八个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void keyread(unsigned char *keyborad,unsigned char *flagre)

  static unsigned char passnumber;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wi=0;
  unsigned char i;
  EA=0;         //每次扫描PS2协议时,都要关总中断允许位,PS2通信时不能被中断,否则会读错数据
  KEY_CLK=1;
   while(KEY_CLK){if(++wi>50) { KEY_CLK=0; EA=1;return;} }      //拉高时钟线,如果键盘有数据要发,要在50微秒内拉低时钟线
   while(!KEY_CLK){if(++wi>500) { KEY_CLK=0;EA=1;return;}}     //跳过始位

   for(i=0;i<10;i++)
   { while(KEY_CLK){if(++wi>500) { KEY_CLK=0;EA=1;return;}}
     if(i>=0&&i<=7)                                             //只接收八位数据位,跳过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
     { key=key>>1;
       if(KEY_DATA)
       key=key|0x80;}
       while(!KEY_CLK)
       {
               if(++wi>500) { KEY_CLK=0;EA=1;return;}
       }
   }

    KEY_CLK=0;EA=1;     //拉低时钟线,抑制键盘发送数据,再开总中断允许位
    if(key==0xE1)     //第三类键
      passnumber=passnumber+2;
    if(key==0xE0)     //第二类键
      ++passnumber;                     //这里有passnumber是为了只接后一组数据中的每一个屏蔽每两个
    if(key==0xF0)
         passnumber=passnumber+2;
    if(passnumber==0)
     { *keyborad=key;
       *flagre=1;         //如果成功接收一个键盘通码,就把flagre置1
     }
    else
      --passnumber;

}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查询死等方式?还要光全部中断?没查到就肯定出错?

EA=0;         //每次扫描PS2协议时,都要关总中断允许位,PS2通信时不能被中断,否则会读错数据

就你这样的水平还来卖学习板?
能学到什么呢???

楼主:
hehe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的程序开始写这个程序我用的不是中断的,后来做好 之后又换成中断的也是可以的,开始 感觉跟你 一样 呵呵,要不你也试一下中断看是否出错,当然我是个菜鸟,共同学习! 以后 多多指点

网友:
这没什么

卖板而已,又不是搞技术开发,稍微懂点就可以了,只要板功能正常,不会有人菜到什么都需要向卖家请教

楼主:
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的一个简单例程

今天卖了100多套实验板给学校,有点兴奋!

/************************************************************************************
*  Copyright (c) 2008,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摘 要:    使用外部中断0(ENT按键,接P32口)控制LED亮灭

* 文件名称: main.c
* CPU芯片:  STC89C51RC
* 学习板型: Easy51-B
*
* 当前版本: 2.0
* 作 者:     cache
* 完成日期: 2008年1月23日
*
*原理:按一下ENT键,P32口产生一脉冲,程序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指示灯反转
*************************************************************************************/
#include "reg52.h"

sbit P23=P2^3;

void main()
{
    IT0=1;    //外部中断0连沿触发方式
    EX0=1;    //使能外部中断0
     EA=1;    //开部中断
       P23=0;    //指示灯初始为亮

     while(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程序入口
{
  P23=!P23;
}

网友B:
请问 实验板 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就是 说说价钱

网友D:
楼主呀,别光顾着兴奋,记得要多为论坛作点贡献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的一个简单例程

今天卖了100多套实验板给学校,有点兴奋!

楼主:
你好啊

19楼的朋友 你好啊,你说怎么样才能给论坛做贡献啊呵呵!

网友:
楼上是盐水帖 哈哈哈 !!!!!!!!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1楼: 还行

楼主:
液晶显示C代码

/************************************************************************************
*  Copyright (c) 2007,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标识: none
* 适用器件: STC89C51RC

* 摘 要:   1602液晶显示程序,显示简单的字母,也可以显示数字,但是不能显示汉字

* 当前版本:1.0
* 作 者:sifan
* 完成日期:2007年12月10日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M_Data  P0   //数据端口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LCM_RW= P1^3; //定义信号引脚
sbit LCM_RS= P1^2 ;
sbit LCM_E=  P1^4 ;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unsigned char code uctech[] = {"U-easytech.com"};
unsigned char code net[] = {"fretech.com"};

void main(void)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1, 0, uctech);   //在第一行显示"welcome!"
DisplayListChar(0, 1, net);      //在第二行显示"hxl_raien."
ReadDataLCM();                   //测试用句,可以不要
while(1);                        //不断循环,也称“死循环”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x表示列、y 表示行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字符长度小于32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15)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void Delay5Ms(void)         //延时5ms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i++)
 ;;
}
void Delay400Ms(void)      //延时400ms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网友B:
单片机学习板 提供什么东西呀?

楼主:
呵呵

几天都没来了 呵呵

楼主:
dajiahao

大家好啊,来过的也留点意见啊 !谢谢了

网友:
搭车卖东西

我也有几块简单的板搭车卖卖
http://shop35447293.taobao.com/

网友G:
不错

好像还行

楼主:
用51实现的方波信号发生器的C语言源程序

/************************************************************************************
*  Copyright (c) 2008,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摘 要:    方波信号发生器:10-200HZ,步长10HZ,P23口输出

* 文件名称: main.c
* CPU芯片:  STC89C51RC
* 学习板型: Easy51-B
*
* 当前版本: 2.0
* 作 者:     cache
* 完成日期: 2008年1月23日
*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6,0X3e,0x55,0x37,0x77,0x5e,0x72};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4]={0,0,0,0};

unsigned char PinLV_Out=10;//范围:10-99

unsigned char th0,tl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23=P2^3;

sbit DOWN=P2^2; //修改频率按键
sbit UP=P2^1;  //修改频率按键

void Comute_pinlv()
{
 float t;
 unsigned int x;
 t=1000/PinLV_Out/2;//计算高低宽度时间ms为单位
 t=t*921.6;  //11.0592MHZ晶振,1ms时间常数宽度为921.6
 t=65535-t;
 x=t;
 th0=x/256;
 tl0=x%256;

 Data_Buffer[0]=0;    //频率值更新显示
 Data_Buffer[1]=PinLV_Out/100;
 Data_Buffer[2]=PinLV_Out/10%10;
 Data_Buffer[3]=PinLV_Out%1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it=0;
    bit x=1,y=1;

    Comute_pinlv();

    TMOD=0x11;
    TH0=th0;
    TL0=tl0;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UP==1)x=1;
       else if(x==1)
       {//UP键按下
          x=0;
            PinLV_Out+=10;
            if(PinLV_Out>200)PinLV_Out=200;
            Comute_pinlv();
       }

       if(DOWN==1)y=1;
       else if(y==1)
       {//DN键按下
          y=0;
            if(PinLV_Out>10)
               PinLV_Out-=10;
            Comute_pinlv();
       }

        Bit++;//数码管扫描
         if(Bit>=4)Bit=0;
         P1|=0x0f;
         P0=Duan[Data_Buffer][Bit]];
         switch(Bit)
         {
          case 0: P10=0;break;
          case 1: P11=0;break;
          case 2: P12=0;break;
           case 3: P13=0;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产生方波信号,定时器时间常数是由方波频率决定
 TH0=th0;
 TL0=tl0;

 P23=!P23;//方波输出
}

网友H:
*

少做广告

楼主:
hehe

32楼的朋友,其实我也认为自己有点广告形式,但是现在许多东西都是需要宣传,如果不宣传,别人也根本不知道,不知道谈不上什么好坏.所以在此献丑,忘见谅!
谢谢你啊!!!

网友B:
top

呵呵 都贴了这么多了

楼主:
多段计数的跑表

/************************************************************************************
*  Copyright (c) 2008,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摘 要:    可多段计数的跑表
    {前三位显示秒数,后一位显示百分秒。
    按一下M键开始计时,每再按一下记下当前计数值,最多记四段;
    按一下UP键停止,再按一下UP键,第一个指示灯亮,并显示第一段计数值;
    继续按UP键,下一个指示灯亮,并显示下一段计数值;DN键清零}

* 文件名称: main.c
* CPU芯片:  STC89C51RC
* 学习板型: Easy51-B
*
* 当前版本: 2.0
* 作 者:     cache
* 完成日期: 2008年1月23日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THCO   0xee
#define TLCO   0x0
//5ms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4]={0,0,0,0};

unsigned int Mill_Sec=0;
//当前秒表计数值
bit start_flag=0,brush_flag=0;
//start_flag:秒表启动标志,brush_flag:数码管更新标志

sbit P10=P1^0; //数码管位码口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LED1=P2^3; //四个指示灯
sbit LED2=P2^4;
sbit LED3=P2^5;
sbit LED4=P2^6;

sbit Mode=P2^0; //按键定义
sbit UP=P2^1;
sbit DN=P2^2;

unsigned int Time[4]={0};
//存储分段秒表数值
unsigned char D_count=0;
//当前显示段序号,0:显示当前计数值,1-4:分别显示第1-4段的时间值

//数码管更新内容子函数,x:显示内容值
void brush(unsigned int x)
{
 Data_Buffer[0]=x/1000;
 Data_Buffer[1]=x%1000/100;
 Data_Buffer[2]=x%100/10;
 Data_Buffer[3]=x%10;
}

void main()
{
       TMOD=0x11;//定时器初始化,5ms定时
     TH0=THCO;
     TL0=TLCO;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brush_flag==1)    //需要更新数码管显示
     {
       brush_flag=0;     //标志清0
       if(D_count==0)  brush(Mill_Sec);  //显示当前计数值
       else   brush(Time[D_count-1]);     //显示存储的秒值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0;

 TH0=THCO;
 TL0=TLCO;

 Bit++;
 if(Bit>=4)Bit=0;
 P1|=0x0f;    //关位码
 if(Bit==2) //开段码
       P0=Duan[Data_Buffer][Bit]]|0x80;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小数点
 else
     P0=Duan[Data_Buffer][Bit]];
 switch(Bit)//开位码
 {
  case 0: P10=0;break;
  case 1: P11=0;break;
  case 2: P12=0;break;
  case 3: P13=0;break;
 }

 if(start_flag==1)    //秒表启动
 {
     time_count++;
     if(time_count>=20) //100ms时间
     {
         time_count=0;
        Mill_Sec++;
        if(Mill_Sec>9999)
        {
            Mill_Sec=0;
        }
        brush_flag=1;//更新数码管显示标志
     }
 }
 else time_count=0;

 if(Mode==0||UP==0||DN==0)
 {
     count++;
      if(count>=30)    //消抖处理
      {
        count=0;
        if(Mode==0)    //MODE键,启动、停止功能
            {if(start_flag==0)//秒表处于停止状态
                  {
                start_flag=1;D_count=0;    P2|=0x78;//秒表启动,实时显示当前计数值,指示灯全灭
                  }
             else        //秒表处于启动状态
               {
                Time[0]=Time[1];Time[1]=Time[2];Time[2]=Time[3];Time[3]=Mill_Sec; //存储秒表值
                LED1=!LED1;LED2=!LED2;LED3=!LED3;LED4=!LED4;  //四个指示灯反转一次,指示存储成功
               }
            }
        else if(DN==0)    //清0
            {
                 Mill_Sec=0;
                Time[0]=0;Time[1]=0;Time[2]=0;Time[3]=0;brush_flag=1;
            }
        else if(UP==0)
            {
             if(start_flag==1)start_flag=0; //停止计数
             else
               {//显示存储的四段数值
                 D_count++;
                 if(D_count>=5)D_count=1;
                 P2|=0x78;
                 if(D_count==1)    LED1=0;
                 else if(D_count==2)LED2=0;
                 else if(D_count==3)LED3=0;
                 else if(D_count==4)LED4=0;
                 brush_flag=1;
              }
            }
     }
  }
  else count=0;
}

楼主(2008-04-19):
KS0108液晶显示C语言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zimo.c"
unsigned char xdata LCD[128][8];             //设置坐标
#define set_x(x) LcdWCom(0x40+(x&127)%64)
#define set_y(y) LcdWCom(0xb8+(y&7))

sbit LCD_DI =P1^0;
sbit LCD_RW =P1^1;
sbit LCD_E = P1^2;
sbit LCD_Blight=P2^7; //背光控制
sbit LCD_CS2 = P3^6;                    // 液晶选择控制位
sbit LCD_CS1 = P3^5;
/*
sbit LCD_DI  = P1^2;                    // 液晶选择控制位
sbit LCD_RW  = P1^3;                    // 液晶读写控制位
sbit LCD_E   = P1^4;                    // 液晶 CLK
sbit LCD_RST = P2^4;
sbit LCD_Blight=P2^6;                    // 背光控制
sbit LCD_CS2 = P2^3;                    // 液晶选择控制位
sbit LCD_CS1 = P3^7; */

#define DATA_PORT P0
#define SELECT_CS1       LCD_CS1 = 1;    LCD_CS2 = 0;
#define SELECT_CS2       LCD_CS1 = 0;    LCD_CS2 = 1;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i;
do{
    for(i=0;i<10;i++);
 }while(j--);
}

 //////////////////////////////////////////////////////////////写命令
void LcdWCom(unsigned char dd)
{
    delay(1);
    LCD_E=0;
    LCD_RW = 0;
    LCD_DI =0;
    LCD_CS1 = 1;
    LCD_CS2 = 1;
    DATA_PORT = dd;
    LCD_E =0;
    LCD_E =1;
    LCD_E =0;
}
///////////////////////////////////////写数据
void LcdWDat(unsigned char x, y, dd)
{
    LCD[x][y]=dd;
    LCD_DI = 1;
    if(x<64)
        {
    SELECT_CS1;
        }
            else{
    SELECT_CS2;
        }DATA_PORT = dd;
        LCD_E = 0;
    LCD_E = 1;
     LCD_E = 0;
   }
//////////////////////////////////////////////////////////清屏
void ClearDisp(void)
{
    unsigned char x,y;

    for(y=0; y<8; y++)
        {
        set_x(x);
        set_y(y);
        for(x=0; x<128; x++)
            {
            LcdWDat(x,y,0);
            }
        }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LcdRDat(unsigned char x, y)
{
    return LCD[x][y];
}

///////////////////////////////////////////////////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LcdDrawByte(unsigned char x, y, value)
{
    unsigned char tmp,i;
    tmp = (63-(y&0x3f));
    i = tmp%8;
    y = tmp/8;
    set_x(x);
    set_y(y);
    tmp = LcdRDat(x,y);
    tmp = ((0xff>>(8-i))&tmp)| (value<<i);
    LcdWDat(x,y,tmp);
    if(i && (++y)<8)
        {
        set_x(x);
        set_y(y);
        tmp = LcdRDat(x,y);
        tmp = ((0xff<<i)&tmp) | (value>>(8-i));
        LcdWDat(x,y,tmp);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反显
/*void LcdDrawByte00(unsigned char x, y, value)
{
    unsigned char tmp,i;
    value=~value;
    tmp = (63-(y&0x3f));
    i = tmp%8;
    y = tmp/8;

    set_x(x);
    set_y(y);

    tmp = LcdRDat(x,y);
    tmp = ((0xff>>(8-i))&tmp)| (value<<i);

    LcdWDat(x,y,tmp);

    if(i && (++y)<8)
        {
        set_x(x);
        set_y(y);
        tmp = LcdRDat(x,y);
        tmp = ((0xff<<i)&tmp) | (value>>(8-i));
        LcdWDat(x,y,tmp);
        }
}      */
//////////////////////////////////////////////////////////写数据显示
void LcdDispWord(unsigned char x, y, unsigned char code *p,unsigned char line, length)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 i<line; i++)
        {
        for (j=0; j<length; j++)
            {
            LcdDrawByte(x+j,y-i*8, *p++);
            }
        }
}

//////////////////////////////////////////////////////////写数据显示    //反显
/*void LcdDispWord00(unsigned char x, y, unsigned char code *p,unsigned char line, length)
{
    unsigned char i,j;

    for (i=0; i<line; i++)
        {
        for (j=0; j<length; j++)
            {
            LcdDrawByte00(x+j,y-i*8, *p++);
            }
        }
}               */
//////////////////////////////////////画点
/*void  LcdDrawDot(unsigned char x, y, flag)
{
    unsigned char tmp,i;

    i = 7-(y%8);
    y = (63-(y&0x3f))/8;
    set_x(x);
    set_y(y);

    tmp = LcdRDat(x,y);
    if(flag)
        tmp |= (1<<i);
    else
        tmp &=~ (1<<i);
    LcdWDat(x,y,tmp);
}

////////////////////画线
/*unsigned char LcdDrawLine(unsigned char x1, y1, x2, y2, flag)
{
    unsigned char tmp;
    if(x1==x2)//X坐标相同 画直线 |
        {
        if(y1>y2)
            {
            tmp=y1;
            y1=y2;
            y2=tmp;
            }
        for(; y1<=y2; y1++)
            {
            LcdDrawDot(x1,y1,flag);
            }
        }
    else if(y1==y2)
        {
        if(x1>x2)
            {
            tmp=x1;
            x1=x2;
            x2=tmp;
            }
            for(; x1<=x2; x1++)
                {
                LcdDrawDot(x1,y1,flag);
                }
        }
    else    return 1;
}
///////////////////////////////画矩形
/*void  LcdDrawRect(unsigned char x1,y1,x2,y2,flag)
{
    LcdDrawLine(x1,y1,x2,y1,flag);
    LcdDrawLine(x1,y1,x1,y2,flag);

    LcdDrawLine(x2,y1,x2,y2,flag);
    LcdDrawLine(x1,y2,x2,y2,flag);

}  */

void DispWord1(void)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LcdDispWord(8+8*i,63,Zimo1,2,8);
    for (i=0; i<3; i++)
        LcdDispWord(64+16*i,63,Zimo2,2,16);
    for (i=0; i<7; i++)
        LcdDispWord(8+16*i,31,Zimo0,2,16);
    for    (i=0; i<18; i++)
        LcdDispWord(0+7*i,15,Zimo3,2,8);
    // for    (i=0; i<15; i++)
    //    LcdDispWord(0+8*i,15,Zimo5,2,8);
}

void InitLcd(void)               //液晶初使化函数
{    unsigned int  j;
//    LCD_RST = 0;                        // 复位驱动芯片
    for(j=0; j<500; j++) ;
//    LCD_RST = 1;
    LcdWCom(0x3f);        // 打开显示
    delay(1000);
    LcdWCom(0x3f);        // 打开显示
       ClearDisp();
}

main()
{
  ClearDisp();
  InitLcd();
  LCD_Blight=0;
  delay(10000);
  DispWord1();
 // DispWord2();

  while(1)
  {}

}

楼主:
呵呵

 STM32学习

好久都没来这了,最近在做STM单片机,我们现在推出STM32学习板,价格便宜,功能强大,如果搞开发的朋友需要STM32方面的芯片可以联系我们,价格从优,并提供技术支持.
    我认为学习单片机入门还是通过51来学习,尽量选个资料齐全的,能有人即使辅导,那样基础能学好.学其他的就容易了.

网友I:
网站不通了?地震原因?

想购2套。留下个信箱,行吗?cmy19831@126.com

楼主:
好啊

请问需要哪种?
本人邮箱在下:xingweijun123@126.com

网友J(2008-05-23):
在这里做广告是不太合适,不过有几个例程看还是不错的!

在这里做广告是不太合适,不过有几个例程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呵呵

楼上的朋友说的也对,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认为提供也无妨,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这交流,共同进步,还有我们提供STM32学习板,推出时间不是很久,价格很低,仅成本价格,目的是想把这种单片机推广,有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看,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K:
谢谢楼主啦!

哈哈,谢谢你啦,好东西太多啦!这样我又学到不少的东西啦!哈哈

楼主:
播放音乐:两只老虎

/************************************************************************************
*  Copyright (c) 2008,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摘 要:   播放音乐:两只老虎

* 文件名称: main.c
* CPU芯片:  STC89C51RC
* 学习板型: Easy51-B
*
* 当前版本: 2.0
* 作 者:     cache
* 完成日期: 2008年1月23日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REQ 11059200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两只老虎,高4位为音乐节拍,低4位为音符
            0x31,0x32,0x33,0x31,0x31,0x32,0x33,0x31,0x33,0x34,0x45,0x33,0x34,0x45,
            0x25,0x16,0x25,0x14,0x33,0x31,0x25,0x16,0x25,0x14,0x33,0x31,
            0x31,0x35,0x41,0x31,0x35,0x41,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l_tab[8]={0,1,2,3,4,6,8,16};//节拍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freq_tab[16]={
                0xff,0xea,                                      //0 休止符
                255-FREQ/24/1049/256,        //1 do 高字节 //255-FREQ/24/x/256
                255-FREQ/24/1049%256,        //1 do 低字节 //256-FREQ/24/x%256
                255-FREQ/24/1178/256,256-FREQ/24/1178%256,        //2 re
                255-FREQ/24/1322/256,256-FREQ/24/1322%256,        //3 mi
                255-FREQ/24/1400/256,256-FREQ/24/1400%256,        //4 fa
                255-FREQ/24/1572/256,256-FREQ/24/1572%256,        //5 suo
                255-FREQ/24/1665/256,256-FREQ/24/1665%256,        //6 la
                255-FREQ/24/1869/256,256-FREQ/24/1869%256,        //7 xi
            };

            unsigned char temp_TH1;
            unsigned char temp_TL1;

            sbit PIN_MSC=P1^4;                   //  音乐输出端口  //

            void music_delay(unsigned char x);   //音乐节拍延时
            void music_play(unsigned char *msc); //播放音乐子程序

            //---------------------------------------------------------------------------//
            void music_int_t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中断1//
                {
                PIN_MSC=~PIN_MSC;
                TH1=temp_TH1;
                TL1=temp_TL1;
            }
            //---------------------------------------------------------------------------//
            void music_delay(unsigned char n)     //延时 125*n 毫秒
                {
                unsigned char i=125,j;
                do {
                    do {
                        for (j=0; j<230; j++) _nop_();
                    }while(--i);
                }while(--n);
            }
            //---------------------------------------------------------------------------//
            void music_play(unsigned char *msc)   //音乐
                {
                unsigned char music_long;         //节拍
                unsigned char music_data=0;       //音符数据
                temp_TH1=0xff;
                temp_TL1=0xea;                    //关输出(输出超声波)
                TH1=temp_TH1;
                TL1=temp_TL1;
                TR1=1;                            //开T1定时器中断

            //---------------------------------------------------------
                while (*msc != 0x00)
                    {
                    music_data=*msc & 0x07;
                    music_long=*msc>>4;
                    //---------------------------------------------------------
                    if (music_long != 0)          //是音符
                        {
                           temp_TH1=music_freq_tab[music_data*2];
                           temp_TL1=music_freq_tab[music_data*2+1];
                        music_delay(music_l_tab[music_long&0x07]);
                         }
                    msc++;
                }
                TR1=0;                           //播放结束
                PIN_MSC=1;                       //关输出
            }
            //---------------------------------------------------------------------------//
            void main(void)                      //示例
            {
                TMOD   =  0x11;         // TMOD: 定时器1:模式1:16位;定时器2:模式1:16位
                   TR1=0;
                ET1=1;
                EA=1;
                while(1)
                {
                  music_delay(10);    //延时
                  music_play(music_tab);//播放音乐
                }
            }
            //---------------------------------------------------------------------------//

网友A:
MD,抄我的程序,还去掉了全部相关信息

却连注释都没改过...

网友A:
我以前的程序,大家自己看!

LZ太不道德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3450&page=3

网友L:
嘿嘿,正常现象拉~~~

网友M:
呵呵

被逮住了

网友N:
行卫军?XWJ?

楼主:
呵呵

48楼的朋友,你好,你说我抄你的程序,呵呵,是吗?当然,那个程序并非是我写的,我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是借鉴别人的。反正程序只要功能能实现就OK,还有就是程序要写的好,别人才会借鉴,垃圾程序你也不屑一顾吧!我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许多东西都是借鉴别人的,然后再自己做,对吧?当然现在还是用51板做一个警笛声,只要查出频率范围,应该就可以做出来了吧?下面是我做的一个!发表发表意见!Thank you!

楼主:
51实现 警笛声程序

/************************************************************************************
*  Copyright (c) 2007,重庆优易特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标识: none
* 适用器件: STC89C51RC

* 摘 要:    报警声

* 当前版本:1.0
* 作 者:行卫军
* 完成日期:2007年12月10日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voice=P1^4;//P2^7;

unsigned char jing_count=0;
unsigned char jing_dir=0;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datl[50]={235,
240,245,250,255,3,7,11,15,19,23,
27,30,33,37,40,43,46,49,52,55,
58,60,63,65,68,70,73,75,77,79,
81,83,85,87,89,91,93,95,97,98,
100,102,105,106,108,109,110,112,
};

unsigned char code dath[50]={254,
254,254,254,254,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voice=!voice;
 TH0=dath[jing_count];
 TL0=datl[jing_count];
}

main()
{
 TMOD=0x11;
 TH0=dath[jing_count];
 TL0=datl[jing_count];
 TH1=0xee;
 TL1=0x00;
 ET0=1;
 ET1=1;

 TR0=1;
 TR1=1;
 EA=1;

 while(1)
 {
    if(i>=4)
     {

      i=0;

          if(jing_dir==0)
            {jing_count++;if(jing_count==49)jing_dir=1;}
        else
            {jing_count--;if(jing_count==0)jing_dir=0;}
        }
  }
}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
   TH1=0xee;
   TL1=0x00;
   i++;
 }

网友O(2010-09-23):
14# sifan1157 外部中断0是P3^2,不是sbit P23=P2^3吧

网友P:
又来个打广告的!

网友Q(2011-07-26):
挺好的 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