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8读写问题

楼主(2008-03-14):
相同硬件(只晶振由12MHz改为24MHz),读写程序程序相同(读写程序的延时有作相应加倍),低频时读写正常,高频时读出的数据是不对的,但都错成某一固定的数。实时仿真也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IIC 总线有频率限制的

其次,写入时内部的刷写时间也是固定的,你改变了速度就要相应调整那段延时了。

网友B:
写延时好像是5ms……

网友C:
延时好像是5ms

24C02C我试过可以只延时600us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查询是否忙,再操作

楼主:
AT24C08读写问题还是搞不定,程序附后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m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P_READ 0xa1
#define OP_WRITER 0xa0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sbit SDA_24CXX =P2^5;
sbit SCL_24CXX =P2^6;

void start_i2c(void)
{
  SDA_24CXX = 1;
  SCL_24CXX = 1;
  _nop_();
  _nop_();
  SDA_24CXX = 0;
  _nop_();
  _nop_();
  SCL_24CXX = 0;
}
void stop_i2c(void)
{
  SDA_24CXX = 0;
  SCL_24CXX = 1;
  _nop_();
  _nop_();
  SDA_24CXX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bit send_byte_24cxx(uchar str)
{
   uchar BitCnt;
   uchar ack;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if((str<<BitCnt)&0x80)
     SDA_24CXX = 1;
     else
       SDA_24CXX = 0;

        SCL_24CXX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_24CXX = 0;
    }
    SDA_24CXX = 1;

    SCL_24CXX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ck = SDA_24CXX;
    SCL_24CXX = 0;
    return ack;

uchar rcv_byte_24cxx(void)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_24CXX = 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_24CXX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_24CXX = 1;
        retc=retc<<1;
        if(SDA_24CXX == 1)retc=retc+1;
      }
  SCL_24CXX = 0;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_24CXX = 0;
     else SDA_24CXX = 1;
  SCL_24CXX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_24CXX = 0;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
{uchar temp;
  start_i2c();
  if(send_byte_24cxx(OP_WRITER) != 0)
      return 0;
  if(send_byte_24cxx(add) != 0)
      return 0;
  start_i2c();
  if(send_byte_24cxx(OP_READ) != 0)
      return 0;
  temp = rcv_byte_24cxx();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str)
{
  start_i2c();
  if(send_byte_24cxx(OP_WRITER) != 0)
      return 1;
  if(send_byte_24cxx(add) != 0)
      return 1;
  if(send_byte_24cxx(str) != 0)
      return 1;
  stop_i2c();
  return 0;
}

网友E:
唉,谁让你“把晶振由12MHz改为24MHz”的?

改了会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吗???

自己去想!!!

网友F:
估计send_byte_24cxx()没收到应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