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C51ms级精准延时函数,希望大家踊跃秀出自己的独家秘方

楼主(2008-03-14):
51核单片机,无增强功能,12m/11.0592m,一个指令周期为12机器周期,不考虑中断影响,最好ms级定时误差在数个us,越准越好。

希望大家踊跃秀出自己的独家秘方,先行谢过。

网友A:
NOP汇编,或滚动时钟读取

NOP汇编,或滚动时钟读取

后一个较准,且通用,但要浪费一个时钟

网友B:
呵呵,那还用说,定时器啊

网友C:
啥秘方都没有

利用定时器,误差不会太大,可以调整

网友D:
“延时函数”——陋习啊,不可提倡!

定时器复用才是王道...

网友E:
定时器哈

网友F:
直接用汇编写一个不就得了。

只要不被中断,精度100%

网友G:
“延时函数”——陋习啊,不可提倡!

网友H:
哈哈!

定时器复用多了恐怕自己都找不到北了!

网友G:
定时器复用多了恐怕自己都找不到北?——会计算最小公约

“最小公约数”的概念好像是我们小学时学的,希望LS还记得。

--------------------------------
才发现,小x盗我的名言:““延时函数”——陋习啊,不可提倡!”,哈哈哈。。。。。。。。。。。

网友F:
那算出来的最小公约数是1uS,你敢用吗?

网友G:
哦,如果需要精确到us级的延迟,这种应用本身就没有什么太

如果果真如此,不是设计有缺陷或要求不恰当的精确度,就是应该用硬件实现。

-------------------------------
另外想问一下,用100us的延迟和用101us、102us的延迟有差别吗?

网友:
肯定是定时器了,精度也是一个uS

用指令延时一般在很短暂的时间才会用,比如几百个uS以下,而且都还需要在大循环里用

网友I:
地球人都知道

“延时函数”——陋习啊,不可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