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关于频率计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03-14):
用at89c51做的频率计
但是检测的结果和实际的相差太大 2倍还多呢
程序如下  有人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ispbuf[6]={0,0,0,0,10,10};
unsigned char temp[6];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bit flag;
unsigned long x;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15;
   TH0=0;
   TL0=0;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R1=1;
   TR0=1;
   ET0=1;
   ET1=1;
   EA=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x=t0count*65536+TH0*256+TL0;
             for(i=0;i<6;i++)
              {
                temp=0;
              }
             i=0;
             while(x/10)
              {
                temp=x%10;
                x=x/10;
                i++;
              }
             temp=x;
             for(i=0;i<6;i++)
              {
                dispbuf=temp
              }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256;
     timecount++;
     if(timecount==250)
      {
         TR0=0;
         timecount=0;
         flag=1;
      }
     P0=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6)
      {
        dispcount=0;
      }
   }
实验板上的频率发生装置用的是74HC4060

网友A:
在你的代码每一行都加上注释,加啊加,没加完你就明白了

信我的没错!

网友B:
又是一个典型的“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从软件工程的角度看,最忌讳的事情是不做规划直接写代码。

2楼的办法不错,矫枉必须过正,赞!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但是我这种算法有问题么???

网友C:
算法先用文字描述出来,再编程实现

网友D:
先构思框架,再填代码。先要保证框架准确

网友B:
代码是实现算法的,代码不是算法

网友E:
硬件也要保证没有错误

网友D:
lz,要学会自己处理问题,

1,先确定输入弹片机引脚的频率,用示波器
2  程序请按流程,在适当地方添加串口输出语句,进行观察。按流程,一路debug下来。
我的毕业设计也是弹片机智能频率计,我就做了个串口上位机,把数据输出了,自动在电脑上计算出来,并做分析,在做完了整个东西后才添加频率计算和显示代码。
一路靠串口调试,3天就整个做好了。稍微调整下补偿值就成了。

网友D:
用20mhz温补晶震超频,avr,测0.5hz-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