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帮小弟选一款大容量的51系列单片机,

楼主(2008-03-15):
      以前只用过AT89S51的单片机,而且比较熟练了,但是这款单片机只有4K的程序存储器,就是增强版也只有8K。现在对我来讲,都太小了。

       所以我想选一款与AT89S51类似的,支持ISP的,与MCS51(51指令集)完全兼容的单片机。但是存储器空间ROM要达到16K以上,最好要有32K,RAM最好也要大点,2K左右吧。

       最好还要能集成实时时钟(类似DS1302之类的),精度要求高点(2秒/月以下吧),集成LCD接口更好,但是不需要集成AD。其他的,没有很特殊的要求!

      当然,在稳定性,抗干扰性等方面不低于AT89S51的情况下,当然越便宜越好。
     多谢各位大牛了!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C8051也可以的

C8051也可以的,估计价格不低;
还有UPSD系列也可以的.

网友A:
还有winband

还有winband的W79E系列也可以的.

网友B:
ST的好几款!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感觉STC的不错!不过要集成实时时钟好真难

如果要大量集成的就还得找C8051了,不追求集成,仅仅要求大容量就选择STC的比较实在

楼主:
sm5964?简要介绍?STC89C58怎么样?

网友C:
re

51中选,2K RAM的不好找,1KRAM的syncmos和winbond都不少,
rtc还是用外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