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连接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15):
最近拆个别的公司的设备,发现里面有4只称重传感器并联在一起。

感觉这样做有问题,大家觉得呢?????

楼主:
感觉这样做会带来很严重的非线性误差。

感觉这样做会带来很严重的非线性误差。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说一下你的依据先……

网友B:
就是4个电阻组成的全桥

楼主:
如果只看一个桥臂,是不是等效成下面的电路。

可是这么连接有什么用呢?没想明白,4只传感器支撑一个平台,对这个平台上面的物体称重,4只传感器的输出并不一样啊。假如R3 R7 R11 R15 这4个电阻的阻值不一样,那么等效输出不是它们4个的并联码?并联电阻取决于最小阻值那个电阻啊,那么其他3个电阻啥用?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先把传感器电阻和压力的函数关系列出来

然后设压力是y,4个传感器受到的压力是x1,x2,x3和x4,它们的和是y……算一下看看……有时候不要太依赖“第六感”。

顺便问一下,四个传感器是不是安装在四个角上?

楼主:
明白了,回去老老实实看书了。

网友C:
电桥嘛

很常用的

网友D:
象5楼的电路很少见,如果单称重传感器是单应变片的话

一般接成电桥形式,如果单称重传感器是四应变片(本身已经是电桥)的话,并起来的到时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