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知识请指教:蜂鸣器并联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8-03-16):
在用单片机直接低电平驱动蜂鸣器时,有时候不启动,有时候启动发声也正常,但是只要并联一几十uf的电容便可解决此问题,电容在这里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本人不太懂电路,向各位请教了(至于这种驱动方式合理不合理另当别论了)
////////////////////////////////////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电磁式蜂鸣器是类似继电器一样靠线路通断让振动片发出声音?在蜂鸣器里面线路刚好断开瞬间IO口电流全部给电容充电,等到蜂鸣器里面线路又重新联通后IO口跟电容一起对它供电,因此电流增大了很多??

网友A:
有的是并联电阻

楼主:
量了下

用万用表量了下,并电容后IO口电流增大了许多

网友A:
并电容可以产生余音

网友B:
阻抗匹配用的

根据你的蜂鸣器 来匹配的

是蜂鸣器的固有参数决定的。

网友C:
可能蜂鸣器瞬间电流大

电容起到稳定作用。。。

网友D:
改善音质

楼主:
原来只有8ma左右,并电容后却达到了13ma哦

原来只有8ma左右,并电容后却达到了13ma哦

网友A:
加电阻是阻抗匹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