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道单片机题

楼主(2008-03-17):
各位大哥,请问f(x,y)=x/y这个题目用汇编语言怎么编程实现啊?

网友A:
如果有除法指令,就直接用除法指令。没有就用减法跟移位

楼主:
怎么定义这个函数呢?

我用的是1002  没有除法指令,用减法和移位算法是怎么样的呢?且这个式子怎么去定义他的出口和人口信息呢

网友B:
1002是什么单片机啊,没有听说过,

右移相当于除于2啊。

网友C:
哪个公司的?哪个系列的?

让俺也见识见识。

网友D:
无除法器的cpu都是移位减实现除法的,你可以看厂家提供的

就是除法函数。

楼主:
AX1002

AX1002单片机在我进公司之前我也没有听过,进公司就看一本英文资料,它是一款8位的只能用汇编语言编程的单片机.指令比51简单.

网友E:
估计是台湾的某个小公司仿别人的

以前就遇到过一次,样板测试通过了,中间过认证耽误了近一个月,再打电话订货,没人接听,没办法换另外的片子,谁知新的样板刚刚弄好,他们打电话过了说换地方了,你说气人不?

网友F:
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