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和计数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08-03-17):
  例如我的定时/计数中断0,我既要发一个1mS的定时,又想做计数用,计数的时间不定,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顾名思义"定时/计数"只能取其一.

楼主:
当达到一定条件时,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当我做定时用时我不计数,做计数用时我不做定时,不知道这样能否同时使用?

网友B:
3楼的用法

可以

网友A:
关键是如何达到LZ的条件.

LZ的100MS是连续的还是一次性的.如果是一次性的那提这种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你轮流配置寄存器就行.如果是连续发100ms,当中是不允许被打断的.一旦计数,计数器的值将被打乱.无法定时100ms.

网友C:
标准51的是不行的,高级的MCU,如STM32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