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大师51单片机硬字库怎样做?

楼主(2008-03-17):
(无正文)

网友A:
硬字库你指什么?

网友B:
字库是有针对性的.显示设备不一样,字库也不同吧

网友C:
就是把点阵存起来?

网友D:
找个字库生成软件生成一个然后放到FLASH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些行业产品,字库必须买芯片或买字库文件

否则被人举报后会付出代价的。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字库

然后用VC做个软件下载到W25X40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