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12的效验问题

楼主(2008-03-17):
/******************************************
CRC12校验函数
输  入:        ptr需要进行校验的数据包首地址
        len需要校验的数据包字节数
输  出:        校验码;
调  用:        无;
被调用:        从机协议打包函数;
功  能:        将一给定的数据包进行CRC12校验给调用者返回校验码
******************************************/

unsigned int CRC12(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j = 0;

    while(len)
    {
        /*多项式除法*/
        if(*ptr & (0x80>>j))  //如果该位为1
            crc |= 0x01;  //则在余数尾部添1否则添0
        if(crc >= 0x1000)
            crc ^= 0x180D;
        crc <<= 1;
        j++;
        if(j == 8)
        {
            j = 0;
            ptr++;
            len--;
        }
    }
    /*对后面添加的12个0做处理*/
    for(i=0; i<12; i++)
    {
        if(crc >= 0x1000)
            crc ^= 0x180D;
        crc <<= 1;
    }
    crc >>= 1;
    return(crc);

就是这个程序 前面的我都可以看懂,就是倒数第一行的程序crc >>= 1; 为什么最后要把crc向右移动一位呢?这样除以2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A(2019-01-04):
就是这么定义的算法呀, 只能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