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控制的最优方案

楼主(2008-03-17):
大家帮忙出出注意啊。

我想用一个遥控器控制4个灯,但不知道如何实现。具体是这样的:

我有A.B.C.D四个灯,和一个遥控器。需要完成的功能是我遥控器指向那个等就控制那个灯,不对灯进行编号,灯相距很近。那位大侠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红外不定向

打算用红外,但是红外不定向。控制一个灯会影响其他灯。

如果是无线的话又需要对每个灯编号,用户使用不方便。

网友A:
激光

只好用激光啦,就像激光枪打靶那样

网友B:
好像用激光好一点

就用玩得那种小一点的激光发射器,然后使用激光接收器应该可行的,如果灯的距离比光的斑点还小就不行了,只要能大于光斑,就能行

网友C:
射击练习?

楼主:
多谢各位啊,不过还有点不明白

我的控制数据如何发过去呢,遥控器还要发调光命令的,难道调制在激光里面?
那样是不是对准精度要求过高啊?

老大能仔细讲讲吗?

网友D:
...

我看你不用编什么命令了,直接有光就亮。假如说是用激光的话,光束太小你要使劲瞄准才能控制那就太累了。

楼主:
呵呵

呵呵,我还要调光的啊 ,要把遥控上的数据发送到目标灯。

要不我也不想费那个劲啊

楼主:
CMOS相机确定相对位置

我想用CCD来拍照当前状态,用这种办法来确定我遥控器和灯的相对位置,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比较复杂,和难以处理。似乎不太现实。

不知道那位老大能提供点好的思路啊,小弟我见识有限,不知从何搞起啊。

网友E:
是不是打靶游戏?问问题也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楼主:
诚心请教啊

不是打靶啊,那个用原相科技的CCD似乎就可以,但是这个就是控制灯的。但是不知如何下手啊。

网友F:
无线学习编码最方便

在安装时学习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G:
就用红外,加适当的聚光、防止发散即可

网友E:
红外发射管有15度夹角的再加个镜头,可以做得更小

具体你可以找个光电对射开关看看,整套都有公模的。

楼主:
多谢各位,我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