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些单片机吧!!!(内付要求)

楼主(2008-03-18):
请帮我推荐些单片机吧要求如下:
    1、8脚6个I/O口,低功耗(3V电源,WDT开启的情况下SEEP电流<2uA)。
    2、有I/O口电平变化中断,I/O口有弱上拉或弱下拉。
    3、OTP或FALSH都可以,容量要求不大(程序小)
    4、价格便宜,但是不能用玩具级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tiny13

tiny13看下

网友B:
支持ATTINY13

支持ATTINY13,很好的

网友C:
电平变化中断应该选PIC12/16系列

网友D:
AX1002

不知道你听说过AX1002没有 ,价格便宜 速度也很快,不过只能用汇编编程

楼主:
TINY13主要是价格高点

AX1002我查查参数,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E:
FREESCALE 的RS08 KA2,KA4...

网友F:
看看PIC12F629/675合适不

PIC12F675贵一点(有AD),百片价格4.2元/片,还有可能低,低功耗2uA以下不知行不行,没弄过

网友F:
忘了说了

12F629/675的定时器0好像不能停止

网友G:
看下网站:www.edu118.com吧!

网友H:
12C508

网友I(2011-03-13):
ATTINY13和PIC12F675都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