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PLD替代双口RAM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要用RAM

网友B:
re

1、用CPLD控制RAM,但是这样不好,必须要有申请/应答控制线;
2、如果RAM不要求很大,找个FPGA,把RAM做在内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理论上肯定没问题

网友D:
LZ 要先说清楚需求,比如:容量、速度等,才好推荐

楼主:
感谢诸位大侠的帮助!

感谢诸位大侠的帮助!对双口RAM的速度没有要求,容量在2K左右。请大侠给我一个简单而廉价的方案,谢谢大侠!

网友D:
对速度没有要求还用什么双口RAM???

楼主:
因为要左右双机通信啊

因为要左右双机通信啊

网友E:
处理好BUSY时序肯定没问题

双口RAM中本来就有BUSY信号,只要在CPLD的总线切换电路中处理好就没问题

网友A:
9楼说的是

楼主:
谢谢

如果用普通的RAM,那双机通信怎样实现双口RAM的功能呢?请大侠详细说说,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