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I/O口直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如下图所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点亮数码管,电流经+5V,电阻,数码管到地,几乎不从单片机吸取电流。若要数码管亮一些,将限流电阻取小些就可以。
实际中,经常是要用三极管或其他驱动芯片驱动数码管,为什么不直接采取上一种方法呢?

网友A: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电流不就吸入了,你的数码怎么接的,

网友B:
如果想要LED灭,那么电流怎么流?

网友C:
短路式驱动

楼主的图,四个数码管显示内容永远相同?

楼主:
是这样的。

图错,重发。着急下班,碰到这么个问题,没仔细想,就发上来了,罪过,罪过。多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公共端若不加驱动,当然接单片机引脚,就有单片机驱动能力的问题。若只是一个数码管,就象computer00 和viewtech说的,低电平熄灭,还是有电流流入单片机。

网友D:
如果一定要直接驱动

最好是用共阳的LED

网友:
是的

是的

网友:
耗在电阻上的电量不小啊

网友E:
理论可以直接驱动!想使用寿命长最好不要

网友F:
嘿嘿

LZ已经说好了,是共阴的LED数码管,似乎只能用现在的接法了。
其实LED的亮与灭本质上都取决于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能力,当然了现在这样的接法耗电大一些,因为在LED亮和灭的时候都要消耗电流(亮:电流通路=VCC--->R?--->LED--->GND,灭:电流通路=VCC--->R?--->IO口内导通的场效应管--->GND),而且在LED灭的时候,耗电更大一些.
为了让LED的亮度高一些,R?应该取小一点,但在LED灭的时候,流过IO口内导通的场效应管的电流就可能太大了,搞不好就烧了片子?

网友G:
可以

学习板用。成品板不推荐。

网友H:
51高电平驱动LED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网友I:
如果PWM的话。。。

楼主:
三极管驱动

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继电器等器件,都要加驱动,一般用三极管即可,如图所示,实际上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截至区??单片机来的信号只是一个开关信号,提高了驱动能力,只不过是电流不进入单片机。另外,三极管到底什么场合让它工作在放大区,模电没学明白啊,整天照葫芦画瓢搭电路,呵呵。

网友J:
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D:
16楼

hotpower大师说得极是。

网友K(2014-09-02):
路过看看,没人上相关的程序!

网友L:
1,要用共阳极;
2,单片机IO口提供的最大电流有限,所以只能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