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PCB

楼主(2008-03-19):
刚做了个PCB,看看如何?

网友A:
做什么用得?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rt

网友D:
恩 刚做的 还热着呢

网友E:
小弟学习中

高手
小弟学习中

网友F:
为何喜欢让过孔排成 对列呢?

网友G:
长征7号火箭里面用的

呵呵

网友H:
请教

请教楼主,这样的板在什么地方做,能不能提供个公司。表贴的有没有公司代焊?

网友I: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J:
很好,但看不懂

看不懂好坏。。。。。。

网友K:
re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为何喜欢让过孔排成 对列呢?
=============================
布线可以更整齐

网友L:
挺好挺好

网友M:
很漂亮

要焊板子了,要调试了

网友N:
好看,

虽然不懂,不过知道lz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恭喜,呵呵

网友O:
。。。

这种不知所以然的东西,看了,有什么意义?

不明白。

楼主:
用于铁路电务段信号检测与处理

网友P:
re

很强,很好看

网友Q:
过孔太近,注意焊接短路问题!(回流焊接的时候要注意)

记得,过孔阻焊!

网友R:
看着象标准3U板

 niu9911 : 需要焊接的找我,我给你推荐人

网友S:
过孔排成队列好看但不好用。

好看是好看,但是这样也有弊端。
首先排成队列的过孔分割开了地层。
其次排成队的过孔对板子的机械强度可能会有影响。
以上意见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T:
这个板子排队的过孔影响不大

主要是空的间距大,没什么关系。
如果间距小,影响的电地层好机械强度,就另说了。

网友U:
不错,赞一个~~~

但是俺不懂,呵呵。。。

网友A:
呵呵

对PCB实在懂得不多,楼上几位的发言让俺们长见识了
建议专门来个PCB的专题,里面学问很大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PCB贴出来,并说明独到之处,和那样做的理由!

大家说好不好?

以前用51,大家做PCB不太讲究,现在不行了,速度高,密度大,技巧性也多,更需要高手经验.值得交流交流!!!

楼主:
深有同感!!!!

楼主:
想用TI的DSP做通信方面的应用

一定要做成多层板吗?
高速度PBC布线应该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