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电路是用电池供电,由于电池电压不稳定,那做AD转换时的参考电压不定。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固定的AD的参考电压?不加外部电源,只用电池供电.另:我要实现在功能是当电池的电压低于一定值时发出报警。

网友A:
AD的参考电压自然是固定的.

那么不稳定的电压得到一个固定的电压.有什么难度么?

楼主:
外部的供电电压会变

   当外部供电电压变了,即MCU和电路其它各部的工作电压都变了,那么AD的参考电压不是也会跟着变吗?

网友A:
电池电压经过精密稳压后得到一个固定的AD参考电压

只要电池电压不降到MCU停止工作的电压.都能正常工作.看看欠电压,过电压复位芯片怎么回事就明白了.

网友B:
不要拿电源电压作为ADC的基准

网友C:
基准电压是专门稳压的就行

网友D:
你这种情况可以用二极管做参考

楼主:
我在AD口接一个稳压管行不行?

   我在AD口接一个稳压管,当我读出来的数大于某个数时就表示欠压,不知道这样行不?没做过试验,有这方面经验有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D:
参考固定即可

固定参考方法很多,更何况你这要求又不高...